Y450 掉点 是改集显还是飞线呢

楼主(2015-04-01):
头疼啊 BRD格式的点位图有没有小一点的软件打开

补充内容 (2015-4-2 10:48):
无 int_lvds_blon  int_disp_on

网友:
改集成显卡,难度不小呀,也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显卡,难度不小呀,也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改不一定成功……

网友:
飞线看看行不

网友A:
把独显全都断掉是不是就可以用集成显卡,求指教

网友:
改集成吧...................

网友:
这样 飞线也是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楼主的图片.   如果纯粹是显卡掉点的话  就飞线解决呗

网友:
还是接线吧  成功率大

网友:
楼主觉得哪种方式有把握就采取哪种方式。

网友:
改集成显卡,不过一定能成功。

网友:
改集显如果 可以改成功的话发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问客户看客户同意改集显吗?

网友:
该显卡?楼主很强大啊 ,那天我也试试,改好了,出来分享下

网友:
改集显工程有点大,如果没有内部图纸不好改!

网友:
集成显卡难改 啊  没见有人改过

网友:
如补点不成,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正在研究独显改继显

网友:
改集显论坛上有很多成功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敢这样做。。。。

网友:
看掉的点对下图纸是不是空脚,改集显我试过论坛上的教程,没成功,再改回来都不行了,可能技术还没有到位。

网友:
飞线吧,改集显不好

网友:
这种板也能改集显??长知识了

网友:
飞线吧,改集显工作量大了电吧

网友:
这主板能改?如果可以分享出来我也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显全都断掉是不是就可以用集成显卡,求指教

这是y450 pm45的桥不支持的要改成gm45的桥才行

网友:
好大的工程呀。咋学习了

网友:
改集显难度不小啊,要改很多地方,还要有集显的BIOS程序,我有一片也是独立显卡烧了,想改集显,没改成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楼主搞掂后上传一下图片分享一下哟

网友B:
改集显需要明白原理  同时要说服客户
飞线需要量好焊工和操作

自己衡量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集显需要明白原理  同时要说服客户
飞线需要量好焊工和操作

改集显了  现在能听到出LOGO的声音 无背光 无显示  看来还要什么忽略了  明天再研究下

网友:
先飞飞线试试

网友C:
这能改集显吗,如果改是个什么流程呢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能改集显吗,如果改是个什么流程呢额

改的差不多了 有声音了 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的差不多了 有声音了 没图像

大神能说说改集显要注意什么,除了时钟复位供电后的,还有其他什么要改的吗

网友:
这个我也修了一块,搞了两天没搞定,换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