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飞利浦\239CL2 Brilliance 239CL 中间有条白线左右移动 触摸键失灵 提取BIOS

楼主(2015-04-01):
PHILIPS 飞利浦\239CL2 Brilliance 239CL 中间有条白线左右移动 触摸键失灵

这现象是高亮功能处于开启状态,解决办法:

最靠左边按键就是关闭那条线,一直按住那个按键,大概10S,再放手一般就能关闭这个高亮功能

提取的BIOS:

U402 MCU Pm25LD020 高亮功能开启状态 中间有条白线左右移动 显示器控制键失灵

网友:
高亮功能不也是机器的正常功能吗,那为什么触摸键不好使

网友:
我也不知道飞利浦厂家是怎么想的,估计是程序设计上的一个BUG,用户说也没按什么用着用着就出来了,不插VGA线屏幕显示就正常,有个"检查电缆接口"的小窗口在四处游荡,或者使用DVI线输入也是好的,证明屏和电路都是好的,剩下就99%是MCU问题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以后碰到我们就轻车熟路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大师级别

网友:
按住十秒钟按键是什么意思?是复位吗?

网友:
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 还以为是屏坏了  后来查竟然是高亮模式 真不知道这个模式有啥子作用

网友:
这种方法都掌握,确实不易啊!不过还是觉得此机有问题。

网友:
一般以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彩屏是刷程序是吗?高亮线不是逻辑板有问题?软排!

网友:
可能你的设备太高能了,正在扫描你是不是真正的主人

网友(2015-05-07):
谁知道这条亮线有什么作用,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7-03-14):
确实好了。我的也是有条线一直左右跳,按住最左边的键十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