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能听见开机声音屏不显

楼主(2015-04-01):
联想C305,能听见开机声音屏不显,EXT_DISP_ON,EXT_LCDS_BLON这两个高压和屏供电信号没有,显卡直接发出的,是显卡坏了吗,,强加上屏显示测屏红蓝绿色彩

网友:
这种现象我个人觉得和显卡问题不大,多查屏接口信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直接发出的   中间没有上拉吗

网友:
显卡是什么卡?

网友:
ati 的显卡

网友:
排除法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加焊2次了,有铅无铅还是一样,只有换显卡试下了

网友:
处接正常吗,没有看下?如果外接正常可以看下屏

网友:
我这里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你刷个BIOS看下啊

网友:
應該是顯卡的問題,加焊試試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吧,加焊不是万能的

网友:
屏屏线 没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2016-03-16):
这个机子最后怎么修好的,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