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开机加电0.038 不开机维修 无PM_PWRBTN#

楼主(2015-04-01):
待机0.009 开机后0.038 不动了,。拆机但主板开机 一样,测量电感阻值。没短路。待机电压3.3 有 5.1 无 正常。这个电脑待机是只有3.3v的。看下开机时序 dell就是好 时序很明白。。 测量3v5v电感有电压,1.5 内存供电有电压。然后后面的电压都没有了。开机后出5v测量开机信号有5v-0-5v的跳变,但是我测量1.5电感的1.5V_DDR_PWRGD有0.8  不知道正常不。。再测ec的工作条件3.3 供电正常 +rtc纽扣电池供电3.2正常。。acav-in 3.3v 正常 lid-sw#0.8v不知道正常不。。估计ic工作条件都出来了,再测 RSMRST#有3.3 正常。继续PM_PWRBTN#无电压 。开机跳变也没有。估计ec问题了,。,换之。一样。感觉是不是时钟 晶振的事啊  没有示波器。。换之。一样。。刷bios把。。刷了 也是一样,后来反复的想想,,还是感觉ec、条件不够。。然后又查 之前测量不对劲的地方。lid-sw# 在论坛查了一下,,休眠开关 ,,是有3.3v的。继续查   3.3V-SUS电压0.8v 不对。,拆了r80后前端还是0.7 这个lid-sw# 估计是ec控制的 没有别的芯片,查3.3sus把。(一开始修就走弯路了。早知道还是根据时序了,。绕过去了。。)
pq17 1脚0.7 3脚3.3 v 2脚3.5v  测量阻值没有短路。。而且2脚给开启电压了。。果断换之。。开机ok。。。。

但是我还是感觉 找测量点,。,。从后往前查 不知道这样浪费时间不。。。从休眠测试出来的不正常。

网友A:
第一次写,,很乱,,修好又 写的  见谅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求大家说说PQ17在线测量判断好坏的法子。

网友:
是有点乱,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B:
lid-sw#高电平是EC开机条件之一,不知你最后找出问题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挺复杂的

网友C:
麻烦楼主发个图纸吧

网友C:
我正修的着这个板子,测PQ17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sw#高电平是EC开机条件之一,不知你最后找出问题没有?

pq17 的问题 换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写,,很乱,,修好又 写的  见谅 高手指点下

指点下 我的思路啊。。,绕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修的着这个板子,测PQ17是没问题的

有3.3su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发个图纸吧

这个图纸是独立显卡的

DELL 4010独立显卡 UM8B.pdf

网友:
写得太乱,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帖子  看的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