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enue 8 pro 图纸有吗

楼主(2015-04-01):
dell venue 8 pro 图纸现在有吗?

网友:
这个是新点的平板

网友:
一般也要有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安装一个桌面版的“迅维网客户端”查找很方便的。

你回复就回复  传一些没用的图片干什么  被扣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