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600P能不能改装支持刷写笔记本液晶屏码片的神器

楼主(2015-04-01):
本人做维修不是很久,之前买有一个希尔特600P的编程器,1600多买的呢。贼贵了。但是不能刷液晶屏的码片,能不能有大神试过改装来支持读取,让600P变成一个液晶屏读码神器呢?不行的就只能另外购买一个了。。

网友A:
都说希尔特600P的编程器好,不可以连屏码片都读写不了吧?

网友B:
我的500P 都可以,怎么600P 不能呢?是不是你的座子有问题,小8脚的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00P 都可以,怎么600P 不能呢?是不是你的座子有问题,小8脚的座!

笔记本的可以刷吗?我看到别人刷笔记本都不用拆BIOS芯片,连接屏线就可以刷的。。600P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希尔特600P的编程器好,不可以连屏码片都读写不了吧?

笔记本的可以刷吗?我看到别人刷笔记本都不用拆BIOS芯片,连接屏线就可以刷的。。600P可以吗?

网友:
液晶的可以刷呢

网友C:
液晶的 老一些的都是小8脚  比较新的 码片 都 是大8脚  和笔记本 EC BIOS 一样的

网友:
可以刷的  500P 就可以的

网友:
必须要把BIOS芯片 拆下来才能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的 老一些的都是小8脚  比较新的 码片 都 是大8脚  和笔记本 EC BIOS 一样的

如果我不想拆BIOS芯片,可以刷吗?买屏线来改装。。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没试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D:
用屏线改装 接 几根线就行了 下次刷屏直接插屏线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屏线改装 接 几根线就行了 下次刷屏直接插屏线很方便

怎么改?你会吗?求方法?求求求。。。我也想这样。。方便

网友E:
拆下存贮芯片也不能读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的可以刷吗?我看到别人刷笔记本都不用拆BIOS芯片,连接屏线就可以刷的。。600P可以吗?

那得有ISP接口,600P好像没这个接口吧。

网友:
1234 接地好像 5678  你找个8脚的座子 按顺序接就行了 屏线对应的 应该是567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下存贮芯片也不能读定?

拆下肯定是可以读取的。有些新屏,不想拆。最好不用拆,所以想改。。

网友:
买个座子吧

网友G:
自己做个工具连着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
两百多的编程器都带刷屏码的屏线,你这个太精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个工具连着编程器就行了

可问题是这样的话,刷写笔记本屏幕的时候器件怎么选择?这点没想通。。

网友:
楼主说的编程器是刷BIOS吧,店里师傅用的就是两个,一个刷主板BIOS,一个刷液晶屏用的,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600P刷其他bios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刷过屏码片。也不知道要怎么改,需要什么才能实现。。。又不想另外买。。纠结

网友:
刷液晶 买个专刷的就好 不过用着也方便啊

网友:
可以搞跟屏线改

网友:
楼主用的多就买个现成的吧。用的不多就将就一下吧!  反正我很少刷屏。都是对换一下。

网友:
不用改了 买一个专门刷屏的机器就好了 很方便  不用拆码片 直接插屏线接口就可以刷了

网友:
这个有人回了教教我们

网友:
不管是液晶的还是笔记本的  看清BIOS芯片型号  只要在编程器里能对上的8脚都可以刷    不拆BIOS芯片刷  不靠谱   拆下来刷最稳妥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真不明白你们的编程怎么都买这么贵的

网友:
可以的,我在论坛看到过改的。你可以尝试搜索联想U系列换屏。是屏线改的,连码片都不用拆。直接刷。

网友:
照这个做一个

网友:
果然是精华。。你怎么不早点来,我都淘宝买了一个了。230.。。哎。。

网友:
809F什么都能搞,之前有个580U早扔柜子去了,你那能刷,主要是自己要制一个转接座,搞个废屏线就行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编程器肯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