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5-04-01):
在师傅这学了一个月,略微懂了点基础知识,今天来了一台DELL N4050的电脑,显卡没供电,我看师傅不在,就自己动手测了下,结果师傅刚好回来,来了句:“你时序都不还不懂,怎么找问题”,师傅这几天很忙,但是不搞懂他我又浑身难受,,请问下各位大神,,时序是什么,,,,能教教吗,另外,还请教我下怎么给被人赞加分,到时候给各位大神一点下载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网友:
时序就是上电时序,N4050应该是广达的上电时序,你可以查来看下

网友:
时序就是主板从第一步开始工作 到最后一步的过程    另外给别人加分的话  可以在别人发的贴子下面有个加分  点一下就可以了   看图片

网友:
你师傅。哎?、、、、、她不会教你你吗?有点不配当啊

网友:
到时候给各位大神

网友:
z只有显卡没电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刚开始就要敢干敢焊,学习维修就是一条不断报废主板的道路。直到你出师

网友:
查显卡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东西你最好买本书看看!或者报个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