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优雅A560P!~无待机。。

楼主(2015-04-01):
待机芯片 RT8223M ~!VIN电压正常~基准正常~线性3 5V都正常~!就18脚ENC 无电压发出,此脚直接连接EC IT8518E~

查看EC工作条件~!26.50.92.114.121.电压正常~!14脚WRST#正常~具体还要查哪。求解决

网友A:
EC的    复位信号查一下  LID信号查一下  RSMRST查一下  还有可以刷一下BIOS   查一下BIOS芯片的3.3V供电有没有    BIOS  1 2 5 6脚的阻值

网友:
NBSWON1#  开关有跳变~!连接EC脚也有跳变~!

网友:
EC有换过么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换了没

网友:
要是有件就2个都换下试试

网友:
芯片都换过了。就还差什么条件不满足么?

网友:
一起换了吧,在仔细看看EC旁边有没有掉小件

网友:
先强制一个3.3v怎样。不行的话,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    复位信号查一下  LID信号查一下  RSMRST查一下  还有可以刷一下BIOS   查一下BIOS芯片的3.3V供电有 ...

赞同。。。。。。

网友B:
按下电源开关看看,EC有没有发出待机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电源开关看看,EC有没有发出待机的开启信号啊~~?

按下开关。ENC有发出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下电源开关看看,EC有没有发出待机的开启信号啊~~?

换了芯片以后,按下开关能顺间出3.3和5V~

网友:
还要查适配器检测信号及读取BIOS正常不。LID信号不能为低。

网友:
先换个芯片嘛,不贵

网友:
查BIOS引脚,ec芯片条件以及周边元件

网友:
瞬间有待机电压,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enc有3.3,示波器打下上下管g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芯片以后,按下开关能顺间出3.3和5V~

瞬间出 3  5V的话   那3 5V的电感对地值是多少  是不是有短路造成的出来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
如有瞬间的跳变,基本可以不用考虑EC的逻辑部分了,主要还是查待机电路有无短路和保护,如果待机大电感无短路,最好考虑待机电路的下级电路是否也有短路或阻值降低(往往下级电路和上级电路中间有MOS隔离,所以直接量上级是正常的),总之你说的情况应十有八九是这些问题,因为你也说了,按开关有跳变,所以EC部分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查BIOS和EC的连线,及BIOS资料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淘宝直接淘了块主板,花了600大洋~!

网友(2015-05-08):
这个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这个是开机后才有的吧?

网友:
bios 电压 晶振起振不  不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