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P140WH4(TL)(C1)用哪个型号通用驱动板点

楼主(2015-04-01):
LED14笔记本屏,我用通用单6屏线,2025和91b都没点亮,只有背光亮。

网友:
请师父指点

网友:
只要屏参数设置对了就可以吧

网友A:
要刷程序的,刷对程序就可以点亮的了。

网友:
可能程序不对,应当能点亮,,,注意屏供电要跳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刷程序的,刷对程序就可以点亮的了。

用2025L和91B14程序都试了不行,只背光亮以前刷接近程序屏有反应,问下x宝客服说用2270可以,说2025和91b程序不兼容,我只是点笔记本屏判断好坏,这个LG屏只是在笔记本换屏下来的背光闪,想点亮修下LED背光.

网友:
LG出了名的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025L和91B14程序都试了不行,只背光亮以前刷接近程序屏有反应,问下x宝客服说用2270可以,说2025和91b ...

你没刷程序吧。要刷写程序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呀,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可以用MD6820-MD V2.0的跳线驱动板来试一试

网友:
每种屏用通用驱动板都要刷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