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69 改集成

楼主(2015-04-01):
DELL 1569 独显太不稳定  。这是双显卡的机器有改过集成显卡的吗?,直接断开显卡的供电  不能直接切换。

网友:
学习学习了

风景如画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取了通电试试看  不会烧的

网友:
直接把独立显卡芯片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拆了看看吧 好使了 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看看吧 好使了 告诉你

把结果报一下啊

网友:
不是每个机子断开供电就行的     实在不行就把独显那一路的供电元器全部干掉

网友:
可能还要改线路,有点位图容易点

网友:
拆显卡 拆供电 都不能亮。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