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5-04-01):
型号:DELL M4010
故障:无待机,开机七声报警
拆机后,换桥或加焊北桥,问题解决
高手勿喷,谢谢

网友:

高手请直接看下一条帖子

网友A:
你是换桥还是加焊显卡?

网友B:
恩,DELL 这款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桥还是加焊显卡?

北桥,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DELL 这款的通病。

所见略同

网友C:
、。  什么下一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什么下一篇帖子

每天帖子不很多么

网友:
这款机器,如果直接加焊的话,建议一定要注意散热,最好改风扇常转,不然到夏天返修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桥还是加焊显卡?

是,桥的了,怎么你也遇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