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青屏

楼主(2015-04-01):
一台笔记本青屏,按开关能正常关机,测得屏接口所有供电正常,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都为3。3V,13脚为3。3V,都正常,其它LVDS信号电压都为0V,82GL40的北桥,难道是桥坏了

网友A:
什么型号,先刷个BIOS试一下了

网友:
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先刷个BIOS试一下了

HP320
,,,,,

网友B:
青屏 ?上个屏图啊  hp的显卡 外接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屏 ?上个屏图啊  hp的显卡 外接看看是不是正常

外接没显示。

网友C:
屏幕试过了吗,在测下LVDS全部信号线有没开路  。都正常的话 才去搞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试过了吗,在测下LVDS全部信号线有没开路  。都正常的话 才去搞主板

屏幕没有问题,信号没有开路,

网友D:
看下屏线坏了没。上次我碰到外接无显示内接灰屏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屏线坏了没。上次我碰到外接无显示内接灰屏是屏线问题。

屏线我一根根量过

网友:
青屏 故障好奇葩

网友:
青屏  屏幕没有问题  屏线也没有问题   那直接干显卡芯片了    估计烤都不行   芯片内部问题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上BGA试试了,有可能好了

网友:
屏线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让我们也知道原因呀

网友:
显卡不良了吧

网友:
南桥,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

网友:
略微懂了点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