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cFeon BIOS芯片。

楼主(2015-04-01):
cFeon F40-100HIP这个型号的BIOS,用哪种编程器可以读?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到里面的资料?

网友A:
EN25F40  希尔特500P可以

网友:
买个好点的 编程器  南京 希尔特的不错 1000+

网友:
我用西特尔600P的读过,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25F40  希尔特500P可以

明白,谢谢回复,再遇到试下。

网友:
我的500P 读不了。

网友:
不知道哪里可以升级500P的软件。

网友:
我备了两个编程器一般都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