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D-M 出现问题拉!求救啊~~~~~~~~

楼主(2015-04-01):
你好,本人主板华硕M4A88TD-M 出现的问题是:按开机键电脑开机正常,几分钟后自己断电,再按下开机键电脑不能开机,只是看到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继续按也是一样的现象。但是隔一两个小时,再开机又能开几分钟,之后又断电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不开机是,就按开机时序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是,就按开机时序检查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你换一个电源试试看,以排除电源引起这一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一个电源试试看,以排除电源引起这一因素。

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求救大师?

网友C:
先看3~4天帖子,然后再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3~4天帖子,然后再求助

~~~~~~~

网友:
这问题还是要按时序,一个一个查

网友D:
建议先检查一下散热问题,还有温控电路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我是先看了一周左右,再加上自己瞎搞,搞不好了,再发帖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检查一下散热问题,还有温控电路

散热没有问题,温控就不知道了,不知那部分是温控电路,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把CPU内存都换一下试试,手摸一下主板掉电其它地方烫不烫

网友E:
换个电源,看下应该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源,看下应该供电不足

电源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