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U口不起作用、、、

楼主(2015-04-01):
机子能正常开机使用,本来U口没电,,拆机看屏线背面位置电容烧了两个,换上后U口有电了,但是U口还是不起作用,,求指教,BIOS已换过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看是数据的对地值   检查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从USB到芯片的线路正常吗?

网友B:
USB口   查供电5V      还查一下中间两根数据对地的值     误差大要么有个别根断线   要么就是SB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口   查供电5V      还查一下中间两根数据对地的值     误差大要么有个别根断线   要么就是SB挂了

中间有一根对地短路,,U口拆了也短,,找不到那个点去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USB到芯片的线路正常吗?

有一根短路了,,但是找不到那个点去哪了

网友D:
看U口的中间两根线的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U口的中间两根线的阻值多少

一个570..一个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根短路了,,但是找不到那个点去哪了

仔细点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有一根对地短路,,U口拆了也短,,找不到那个点去哪了

这种情况找图纸呀!

网友E:
U口数据线一般都是直通桥的  有个短路了  可能桥挂了

网友:
usb 去南桥的

网友:
测下两组信号电阻,不得就换南桥了

网友:
基本是桥坏了

网友:
路过路过!!!!!!!1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是数据的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U口数据线一般都是直通桥的  有个短路了  可能桥挂了

如果是桥挂了。,能正常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