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气死人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5-04-01):
主板型号:L-IG41M3
主板图片

主板问题:开机后主板检测卡灯狂闪(所有灯包括四个数字)
以下进入正题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我就直接通电试机,检测卡灯狂闪,把我吓得赶紧把电源给拔了,心想电源坏了,换个电源试试,结果依旧。给客户说主板坏了,拆下来查查问题,通电测试还是检测卡灯狂闪,我就开始摸芯片(本人的一个习惯,只要修主板,通电之后不先用表量,喜欢先摸芯片,声卡网卡IO南桥之类的)摸第一个芯片把我烫的一哆嗦,这个是声卡芯片

换完之后声卡芯片不烫了,但是检测卡灯还是狂闪,我又开始摸芯片(这里还要声明一下,我喜欢“摸”)摸到南桥时候又把我烫的一哆嗦,心想怎么回事,南桥这温度肯定不正常,再摸摸其他的芯片,发现IO芯片也烫手,这个IO是8755E的小IO芯片,暂时手头上没这个IO芯片,给客户商量好价钱,先把南桥换了

换完南桥之后,检测卡灯不闪了,但是不跑码,这时候南桥也不烫了,可是IO芯片还是烫手,没办法先让客户留下电话走了,在网上定了IO芯片,过了两天IO回来了,迫不及待换上去

哈哈,这次跑马亮机了,装机箱里边,进系统试机正常,重启了两次也正常,给客户打电话过来取机器。到此以为整个维修过程结束了。
谁知道过了两天客户又来了,说这次不是以前的问题,是关机之后风扇不会停,想要再次开机需要拔电源。我试了试果然关不了机,显示器黑了但是风扇还转着呢,二话不说取主板下来,在下边试了一下确实关不了机,心想难道是发的IO有问题?换个IO不费啥,直接又换了一个(那时候发了5片IO),换完之后涛声依旧,这时候我要用表了,不能老是“摸”了,我先找了这个IO的资料

绿线由36脚控制,这时候不用想绿线肯定是低电平,这个IO的条件是35,32,33,36,这几个条件正常的话才能关机,于是开始量,关机时,36脚一直为低电平,35脚5V-0V-5V,33脚3.3V-0V-3.3V,32脚一直是4.3V左右,先不考虑36脚,如果36脚为高电平那么电源就被切断,咱考虑32脚,32脚是SUSB#,那么是USB的问题了,之前见论坛上说有USB供电芯片影响关机的,我看看我这块板子上有没有USB供电芯片,一看之下吓我一跳,有4个USB供电小八脚芯片,这时我用表打了下值,前置和后置的红线(5V供电)都是50多欧,这肯定不对,直接去了前置的小八角

又打了一下值,这时候前置和后置全变成100多欧了,又把右边的去掉这时候成200多欧了,也不多想了直接全部去下来,这时候前置和后置全部都是500多欧,应该正常了,开机试了一下,亮之后短接开关针可以正常关机了,风扇也停了下来,又开了一下,还能开机。
心想不应该也怎么4个小八脚怎么全坏了,于是我心里不服,觉得4个应该不会坏完,我一个一个试,只要把这4个的其中一个按上去就不能关机,而且USB对地阻值就变小了,我又找个废弃的H61主板,就是这块

这个主板上也有4个小八角,我叉掉一个按上去,一切正常,我也不拆了,直接5V短过去算了,全短之后,开机试,全都OK,开关机,前后USB,PS2,声卡网卡全都正常,这才让客户拿走,因为第一次修和第二次坏时间相隔太短,没办法收钱,唉.....我们维修的不容易呀
大哥们,赏个脸吧,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鸿鹄专业电脑。 + 1 很给力!

网友:
直接短路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网友:
雷击的吧,这么多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你要是多量量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干的是技术活,不能光凭感觉吧

网友:
估计是雷P 的

网友A:
怎么回事啊,坏了这么多,还四个小八脚一起坏!是电源异常引起还是雷劈呢。还有就是你不把四个小八脚全换吗。

网友:
尽管走了点弯路,可看出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被雷劈了吧,坏这么多

网友:
暂时还没有修到小IO不懂得,小IO的触发是跟大IO的流程一样的吗,没有发现楼主说的SLP_S3引脚测量。小白刚出来的

网友:
楼主,换那么多东西,你收多少钱呀?保修多久?

网友:
怎么坏这么多,是不是插USB烧的?

网友:
SUSB#就想到USB,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啊,坏了这么多,还四个小八脚一起坏!是电源异常引起还是雷劈呢。还有就是你不把四个小八脚全换吗 ...

不用那么麻烦的,直接接个5V过去就行,那个小八角其实就相当于保险一类的东西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恩  八脚芯片  哪里独爱坏

网友B:
这样好的一块H61就当料板了,LZ真土豪呀!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维修精神值得鼓励。其他的有待提高,更正以下:触发顺序 35-33-32-36  32脚susb#是南桥发出的SLP_S3信号,和USB无关。其他的自己慢慢提高,看贴需谨慎,维修要细心!!!!

网友:
你这板子烧的不少啊,,我们这边台式机一般桥坏了就换板了,,除非客户非要换桥!!

网友:
一下坏这么多东西,IO 声卡 南桥 还有USB静电防护芯片!~!!!

网友:
这是大修啊。花的成本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的一块H61就当料板了,LZ真土豪呀!
那块板子给你你也当料板,那块板子客户在家自己搞得,碰到铁烧了,I3的CPU都烧了,12V.5V.3V全短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赞一个

网友:
但是不够细心了 ,加油吧

网友:
直接5V击穿到底了。5V供电的都坏……电源没坏吗?
neco
是的,这种情况应该是5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同时也会造成电源工作短路保护。
详情

网友:
直接5V击穿到底了。5V供电的都坏……电源没坏吗?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板子,问题都一样,82801GB的桥,老爱坏了。

网友:
是高手呀不过坏这么多修的时间还不如换个板子吧

网友:
维修的更多是需要足够的经验,足够的电路根基,足够的。。。

网友:
感觉像是5V供电的问题,最好换个电源呢

网友:
原来摸也是一大绝招啊~!

网友:
哥换声卡,南桥,IO,你收到少钱,是我直接换主板,没一个月,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桥 IO 声卡 都烧了 而后USB那也有问题 话说回来了一个二手版多少钱

网友:
总算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路过,学学经验

网友:
学习了。。。我们单位有几十台这样的主机

网友:
这块H61可惜了 我也有一块 开机掉电 重植桥芯片就好了 不知道楼主的什么故障 当料板可惜了

网友:
这问题真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才烧得这么严重吧。

网友:
有时候客户接错USB供电的移动硬盘,可能也会烧坏USB供电芯片

网友:
又换南桥又换IO 能收多少钱啊 一般这东西坏了就直接建议换主板了 修的成本高 价钱和换主板都差不多了

网友:
就想问下楼主收了多少钱啊,要我就直接换板,坏这么多。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给客户修 主板 利润不高啊

网友:
不知楼主收费多少,换板300不到我觉得维修价值不高啊。

网友:
地几个脚是影响关机,但是好像跟USB供电管应该没啥关系,但是拆了又好了有点奇怪

网友:
打酱油打酱油打啊打啊打酱油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换那么多东西,电源没有换吗?

网友:
这是好贴,果断加上五分.

网友:
遭雷劈了。。换这么多件, 报价了多少?

网友:
好,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真硬

网友:
USB供电和关机 这边有影响吗,哪位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換作是我來說的話早就棄修了!!
樓主真的很用心在處理主機板!!
我來學習一下~萬分感謝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同学你太厉害了

网友:
先平感觉修 修不好在找图纸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另外,麻烦问一下,susb#与usb有什么关系,不解?
neco
SUSB #是USB八角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开启信号,一般在主板待机时候为低电平状态工作,开机触发为高电平有效。
详情

网友:
唉,费事劳神赚钱难!

网友:
这是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susb#不是slp信号么 为什么会到usb上去呢

网友:
雷P的把,那么多问题,楼主报了多少钱呢

网友:
总算还是弄好了

网友:
也算是可以了

网友:
直接短路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网友:
明明就是修了两次 而且还只能收一次的钱,关键有的客户还骂人 说怎么修的害的他跑几趟,,我这经常碰这情况,能理解啊。。。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 其实八角供电芯片是实现5v和5vsb切换的 实现usb双路供电的目的

网友:
小八脚芯片使SLP-3L不能拉低造成的不关机。

网友:
技术很好,这么修成本多少,收多少呢

网友:
像这种小8脚芯片,我从来不换,都是用线直接的。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鼓励;但修东西还是要按照理论来;SUSB# 是SLP_S3#,SB发给IO的睡眠信号;低电平有效;此脚高电平,电源必须上电,否者就是有问题存在;对于因SUSB#而联想到USB,比较武断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等只能学习了

网友:
有短路 插短路

网友:
这个主板起码的收150的维修费

网友:
这板子病得不轻

网友:
干的是技术 维修要细心

网友:
楼主还南桥维修给质保多长时间啊?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我想知道这个板子修好了,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主板南桥坏的多,还有BIOS

网友:
又是换南桥又是换IO的,楼主精神可嘉耐心可嘉! 赞一个! 修的价格是多少呢? 太高不会至于换板吗。太低又不值?!?
看完楼主的帖子,楼主的料板好多啊。。还有H61。。。

网友:
换桥,换IO这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5V直联过去的。如1角对8角.是连线吗?还是上锡.
neco
是的,可能是直接拉5V到USB供电管理芯片对应8脚相连焊盘。
详情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5V直联过去的。如1角对8角.是连线吗?还是上锡.

网友:
控制USB小八角芯片导致的

网友(2015-05-03):
有没有查出来什么东西引发故障的,待机5v量过电压没有,usb是用红5v还是5vsb
neco
USB一般使用红5V供电,5VSB工作电流太小带不动USB工作。
详情

网友:
楼主从料板上拆下来装上去不用钱,只花个手工焊上去,

网友:
换声卡,南桥,IO,你收到少钱,是我直接换主板,没一个月,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不划算啊,南桥坏了一般就不修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 的耐性挺好

网友:
换南桥要多少票子?

网友:
坏那么多东西,楼主报了多少米啊

网友:
技术不错,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你这联想力。。。不过也修好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