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W83627DHG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5-04-01):
维修一块台式机主板,故障时而能开机,一切正常,时而不能开机,不上电。 主板图片。
南桥图片。

IO图片,查资料得知,W83627触发时序68-67-73-72脚,W83627的68脚为开机脚0-5v,有的是3.3v,67脚送出0-3.3v电源到南桥,南桥得到开机信号后送出3.3v电压到W83627的73脚,当73脚高电平时,72脚变成低电平开机。按开机68脚0-5V有变化,再测67脚有0-3.3v变化,当测73脚时无变化,有时会有,73脚开机时3.3v,关机时0v,当3.3v时正常开机,由此可见是南桥不能送出3.3v到W83627的73脚。
修南桥,哈哈!没想到是这晶振,换上OK了。

网友:
是晶振坏吗?

网友:
楼主说是换晶振就好了,那肯定是晶振坏了。

网友:
是的,晶振10K档穿了。

网友:
修板修的少了

网友:
拍的照好刺眼啊,眼睛看了疼

网友A:
换晶振的机会不多,所有的这个晶振频率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的机会不多,所有的这个晶振频率一样吗。

大多数的主板这个晶振频率都一样的

网友B:
这种问题 我都遇到好多次了 !   还有就是可以用手去触摸晶振  有些晶振坏了  不开机  用手触摸可以开机 算是维修经验吧  也可以用示波器 看下波形

网友:
你这图看的眼睛真的很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我都遇到好多次了 !   还有就是可以用手去触摸晶振  有些晶振坏了  不开机  用手触摸可以开机 算 ...

用手摸晶振有时可以开机,是摸晶振的引脚吗?

网友:
主板,晶振坏的不多吧

网友:
晶振击穿导致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C:
没有图看到如何测量晶振坏,看着看着来了一句晶振坏不够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看到如何测量晶振坏,看着看着来了一句晶振坏不够详细啊

既然故障是在南桥部份,那么就要先从简单的修起喽,就要先代换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我都遇到好多次了 !   还有就是可以用手去触摸晶振  有些晶振坏了  不开机  用手触摸可以开机 算 ...

前几天修到两块不一样的主板,故障现象跟这个一样,用的IO型号也是W83627DHG,结果都是W83627DHG旁边的排电阻时好时坏,所以这次遇到也从IO部分去修咯

网友:
晶振问题换南桥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晶振有时可以开机,是摸晶振的引脚吗?

引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