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没基带修复

楼主(2015-04-01):
一客户摔6  没基带  ,接机报价 直接开修

打字太累  直接上图  不喜勿喷 老鸟 大神请忽视

网友A:
是换基带还是重新植珠?

网友B:
至少也说明一下呀,摔过的芯片不会坏吧,重新植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基带还是重新植珠?

重做哈  谢谢提醒  下次努力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也说明一下呀,摔过的芯片不会坏吧,重新植珠吗

好的  谢谢提醒  重做了

网友:
屏没摔坏却把芯片摔虚焊了!捡着了。

网友:
楼主,这种能开机的要报风险吧?

网友:
直接加焊控制好温度和风速,成功修复很高啊,针对于摔过的啊机器啊

网友:
不错6都修上了,真不错,呵呵!!!涨见识了

网友:
楼主重新直球吧

网友C:
    心中的大神,收徒弟吗?

网友:
好牛逼的感觉

网友:
没明白,是植株还是换芯片,不过换芯片应该没可能!

网友D:
手机的芯片这么小,很容易掉点,不知楼主用的什么风枪,温度多少,多久可以

网友:
牛牛的阿,又学习了

网友:
想修台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芯片这么小,很容易掉点,不知楼主用的什么风枪,温度多少,多久可以

861  360  40不过每个枪温度风都有点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中的大神,收徒弟吗?

不是大神哈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