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然后再亮又灭,屏幕也是一样的,亮一下灭一下的

楼主(2015-04-01):
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然后再亮又灭,屏幕也是一样的,亮一下灭一下的,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灯管,高压,

网友:
灯管是好的,看来只有高压板了,这个是个电源高压二合一板不知道怎么换高压板啊

网友A:
单独加一个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源负载带不起

网友C:
   应该 都是 高压 板     短路   了  哦 ??

  上面 两个 管子坏了      换掉     记得 把  高压上两个电容 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加一个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还不会换啊 正在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负载带不起

应该不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 都是 高压 板     短路   了  哦 ??

有2个ao4620坏了,我换了4606上去,电容也换了,但是换上去坚持几秒钟,然后又灭了,再去看4606,2个已经被击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2个ao4620坏了,我换了4606上去,电容也换了,但是换上去坚持几秒钟,然后又灭了,再去看4606,2个已经 ...

    那 灯管是不是  也有 问题 哦   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注意看电容了吗

网友:
开关按键也看下!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灯管是不是  也有 问题 哦   改个高压试试

换个高压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
都不给我  加点分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换通用的

网友:
我通常都是把电容换完 再把4606换了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坏了一般不会影响电源指示灯。你这故障明显是高压工作之后拉低电源电压 保护。

网友:
  后继电路  都 短路   ?

网友:
所有电解电容都换了?初级的也换了?

要是电容都换过,那就检查初级的mos管的取样电阻。0.68欧姆左右那个。还有就是电源初级的八脚芯片了。

我修过一个 ,偶尔带不起负载的,全版代换呀,最后换了八脚芯片好了。

网友:
先分开测灯管和高压部分 大部分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或开机键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这个故障碰到很多是程序的问题 也就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