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刷刷------B75M主板时序(文字版)

楼主(2015-04-01):
今天要跟上市场变化刷个B75时序,刷的速度有点快,如果有漏写或者不明之处请拍砖。图纸在附件中,自己对对图学学分析,会有大收获哦。
技嘉GA-B75M-D3V-R1.0主板时序
1.电池3V电压过RB电阻改名为VBAT,一路送到IO芯片100,用于检测电池电量.另一路送到D11,3脚输出RTCVDD,PCH提供实时时钟供电.
2RTCVDD通过R239改名为DSW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深度休眠供电1.05V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6改名为INT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1.05V待机供电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7C92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TCRST送到PCH,并且连接到CLR_CMOS跳线。
RTCVDD通过R234C91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SRTCRST送到PCH
3.PCH32K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给PCH
4.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5VSB,通过Q64降压得到3.3V3VDUAL_PCH电压,送到PCHVCCDSW3_3脚,给桥提供深度休眠供电。
53VDUALR285,送到Q39B极,控制Q41导通,使Q39截止,通过R267上拉得到3.3V高电平PCH_DPWROK信号,送到PCH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65VSB通过Q58转换为5VDUAL供电,5VDUAL再经过Q61降压,得到3VDUAL电压,给PCHVCCSUS3_3脚、IO98脚、PCIA14脚、PCIEB10脚提供待机供电。
7IO芯片从116脚输出-RSMRST#信号,通过R236上拉为3.3V高电平,送到PCH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
8.短接开关针,产生高低高跳变的触发信号-PWRBT_1,过R175电阻改名为-PWRBTSW,送到IO芯片的106脚。
9IO芯片通过内部转换从103脚输出高低高跳变的PWRBTSW信号,送到PCH请求上电。
10PCHBN52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4_s5信号,过MDR41电阻送到MQ6B极,控制MQ6导通,使MQ4截止,得到高电平的DDR_EN信号,开启内存供电电路。
11PCHBN53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LP_S3-SLP_A信号,-SLP_S3送到IO芯片的102脚,表示允许上电。
12IO芯片从107脚发出持续低电平-PSON信号,装到ATX电源接口的16脚。
13ATX电源16脚(绿线)被拉低后,电源输出5V12V3.3V等主供电,完成上电。
1412VD5正极输入,从负极输出,过R381电阻,给U85脚供电。U8通过内部二极管再给1脚。当MQ4截止时,U8芯片7脚通过内部上拉得到高电平开始芯片工作。从2脚和4脚输出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信号,控制Q53Q52交替导通,将5VDUAL降压,通过L3和电容滤波后输出1.5VDDR_15V内存供电。
15VCCR374U65678脚供电,DDR_15VU61脚供电,DDR_15V通过R324R341分压得到0.75V电压,送到U63脚,U6开始工作,从4脚输出0.75V的内存负载供电DDRVTT
163VDUALU93脚供电,5VDUALR664U94脚供电。PCH输出的-SLP_A高电平信号,过R671R670改名为1_05ME_EN送到U92脚,U9开始工作从6脚输出1.05V VCC1_05_ME供电,给PCHME模块。
17-SLP_AVCC1_05_MEVCC3_ME共同控制Q86导通,使Q85截止,经过R673上拉得到3.3VME_PWROK信号给PCH,表示ME供电正常。(在BIOS中打开AMT功能时,待机时桥就发出-SLP_A信号开启ME供电,如果关闭AMT功能时,-SLP_A信号与-SLP_S3信号同步)
185VDUALR330送到Q42,经Q42降压得到2.5V2_5LEVEL2_5LEVELR191R192分压得到1.05VVCC1_05_EN,送到U1B5脚,U1B5脚电压大于6脚电压,7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35导通,DDR_15V通过Q35降压,得到1.05VVCC1_05_PCH桥供电。
192_5LEVELR189R188分压得到1.8VVCC18_EN,送到U1A3脚,U1A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26导通,VCC3通过Q26降压,得到1.8VVCC1_8_PCH桥供电。
20VCCTR1电阻给TU15脚供电,TU1通过内部二极管给1脚供电。VCC1_05_PCHR154送到Q20B极,控制Q20导通,使Q16截止。TU17脚内部上拉得到VTT_EN高电平,TU1开始工作从2脚和4脚输出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信号,控制TQ2TQ3交替导通,将12VVIN)降压,通过TL1和电容滤波后输出CPU_VTT总线供电(1.05V)。
212_5LEVELR111R153分压得到0.9V左右的VSA_REF,送到U1C10脚,10脚电压大于9脚电压,8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8导通,CPU_VTT通过Q8降压得到系统代理电压VCCSA
22VCCDR457DR458DU12526脚供电,DU1通过内部给BOOT脚供电。装上CPU后,CPU设定SVADSCLKSDA线高低电平。VCCSAR139送到Q21B极,控制Q21导通,使Q17截止,通过R115上拉得到1.05V高电平的VTT_PWRGD信号,送到DU19脚开启芯片工作。DU1分别输出UGATELGATEPWM3信号,控制MOS交替导通,将12V(VIN)降压得到CPU核心供电VCORE
23VCORE稳定后DU119脚输出VR_RDY信号,通过DR85上拉为3.3V高电平,过DR91送到DQ18B极,控制DQ18导通,使DQ19截止,经DR109DR110分压后上拉,得到3.267V高电平的PCH_CRMPWRGD信号,送到PCHBJ35脚(SYS_PWROK),表示CPU供电正常。
24ATX电源延时从8脚发出5V高电平的PWROK信号,送给IO芯片的50脚。IO芯片内部转换后从63脚发出ITE_PWROK1R52上拉为3.3V高电平,过R51改名为PWROK1,送到PCHBJ38脚(PWROK),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25PCH内部时钟电压开始工作,输出时钟信号给CPUIO、网卡、PCIPCI-E等设备。
26SYS_PWROKPWROKPCH内部相与后,从BG46脚发出DRAM_PWROK信号,经R246上拉为1.5V高电平,送给CPU的内存模块,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27PCHBD53脚发出CPUPWROK信号,送给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28PCH供电、时钟、正常后,从BK48脚发出-PFMRST平台复位信号,通过R61上拉为3.3V高电平,送到IO芯片的68脚,复位IO芯片。
29PCHAV14脚发出-PCIRST_F信号,过R448改名为-PCIRST复位PCI插槽。
30IO芯片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延时从64脚发出-PFMRST#2信号复位网卡,从115脚发出-PCIE_RST复位PCI-E插槽。
31.通过内部转换最后从65脚发出PRST1-信号,过R78改名为-PFMRST1,再经R77上拉为3.3V高电平。-PFMRST1R217电阻送到Q33B极,控制Q33导通,使Q34截止。VCC3经过R215R216分压得到1.1V高电平的-CPURST信号,发送到CPUF36脚复位CPU
32CPU供电、时钟、PG、复位正常后,开始读取BIOS程序,进行上电自检。
33CPU发出SVID信号给DU1DU1发出驱动信号控制DQ13DQ15DQ14工作,将VIN降压得到显卡供电CPU_VAXG

 会员11855782元2022-12-26 13:22
 会员4551682元2022-9-29 17:41

网友:
沙发????、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徐总,再来点!!!

网友:
老师就是大神,比我们都走得快,看来以后还要来基地学习下

网友:
徐总的好贴值得收藏啊。好好的研究

网友:
都快学不过来了,神呀

网友:
跟不上节奏了,认真学习

网友:
老徐不给力啊

网友:
谢谢老师无私的奉献

网友:
每次看过徐总发帖,都有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
哥只会修板和修人  呵呵  徐总的名言记忆犹新啊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啊,我来认真学习学习,谢谢徐老师

网友:
听了INTEL、AMD、NV的时序后,感觉INTEL的板好修,NV的板最麻烦了。

网友:
看得头晕~~~

网友:
虽然还处于菜鸟阶段,但是对于这种传授知识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A:
好东东.这个对于修板很关键.

网友:
来自: 广东 来自 广东
徐总都是经典之作!我也总结了一下,有错请大家纠正。
1.PCH(VCCRTC)
2.PCH(DSWVRMEN)
3.PCH(INTVRMEN)
4.PCH(RTCRST#)
5.PCH(SRTCRST#)
6.PCH(32.768K)
7.PCH(VCCDSW3_3)
8.PCH(DPWROK)
9.PCH(VCCSUS3_3)
10.PCH(RSMRST#)
11.PCH(PWRBTN#) SIO IT8728(75+31,72+31,71+31,76+31)
12.PCH(SLP_S4#)
13.PCH(SLP_S3#)
14.DDR(VDD)
15.DDR(VTT)
16.PCH(SLP_A#)
17.PCH(VCCASW)
18.PCH(APWROK)
19.PCH(VCCCORE)
20.PCH(VCCVRM)
21.PCH(VCCDMI)
22.PCH(VCCSA)
23.CPU(VCC) VCORE
24.PCH(SYS_PWROK)
25.PCH(PWROK)
26.PCH(CLOCK)
27.PCH(DRAMPWROK)
28.PCH(PROCPWRGD)
29.PCH(PLTRST#)
30.PCH(PCIRST#)
31.SIO(LRESET#)
32.SIO(PCIRST3#/GP10)
33.CPU(RESET#)
34.DMI
35.PCH(FRAME#)
36.PCH(FWH4/LFRAME#)
37.PCH(SPI_CS0#)
38.PCH(SMBCLK SMBDATA)
39.CPU(SM_DRAMRST#)
40.CPU(VCCAXG) |

网友:
学习学习了,作者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这个对于修板很关键.

徐总,喝酒去

网友:
支持,看了思路清晰了很多

网友:
徐老师,辛苦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先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图纸下了,看不到。

网友:
打酱油打酱油打啊打啊打酱油

网友:
我还在学H61的啊,先拷贝下来,慢慢学吧。

网友:
文字版的看的还是满累的,不过总结的满好

网友:
,这一部分没有看明白,还请楼猪指点下,Q49和Q58,有点迷糊。两个比较器反向输入端分压成2.5V,如果VCC和12V没有先出,那就q49不能导通,5VDL_G1又没搜到是多少V给上拉的。看不明白啊!!!!!!  还有后面的ME模块是干嘛用的。

网友:
等了很久了。。。终于出来了。。。谢版主啊。。要好好对着图走一遍

网友:
好厉害!要怎样才能把时序搞的这么明白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真是诲人不倦呀!!!

网友:
这么多啊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B75M-D3V 关机变重启,其它功能正常,请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板子都讲这么仔细 你可以造主板了吧。呵呵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慢慢消化

网友:
如果再付上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大师级级别牛b 学习了

网友:
徐总分析的很好哦,没有分哦,等有了下载来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 都是精品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新板正需要这些资料

网友:
完美资料

网友:
这样发图在论坛搜索不到吧,很不好找图啊

网友:
现在B75基本上有修了,徐总的这份维修资料太给力了,导师级别~~~~

网友:
那么快就有B75的了?真是太好了,和我用的主板是同一型号

网友:
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呀

网友:
讲得够详细了,以至于都没看完

网友:
好利还啊

网友:
学习了,与时俱进

网友:
这个对于修板很关键

网友:
好 东西啊 !收藏 啦

网友:
老师,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一下子懂的!

网友:
读后受益非浅。谢谢徐总

网友:
7.IO芯片从116脚输出-RSMRST#信号,通过R236上拉为3.3V高电平,送到PCH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
这里R236电阻写错了,是R326电阻,应该是3VDUAL经R326和C104延时得到的-RSMRST

网友:
徐老师,怎么一下你的图纸,怎么就报网关错呢,花了我很多分,还没得到资料。

网友:
版主的精华帖子,怎能不支持呀

网友:
感谢徐总。  不过感觉还好。 多了一下pch_ok信号。 cpu之前也多了cpu_vtt电。
不过很一个没搞明白, 新板的pll供电1.8。  在哪些系列里面是有这个的?

网友:
有事好 东西  有块可以研究

网友(2015-05-01):
好东西,得慢慢看,再来个Z77的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给力啊 时序正需要

网友:
顶  福利来了 好东西。。

网友:
值得学习,行业不景气,饭那吃呀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值得收藏。

网友:
赞一个  ,这已经很详细了   谢谢

网友:
刚开始学习电路知识,虽然看不太懂,但是会认真看,多看总会有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
小改,功能更强大,一些小电压之类就更多了,以后看来不是三大厂商没图估计搞个鸡巴了,更悲催的现在二手的H61,60块钱拿货*脏话*

网友:
现在的板,有图纸还得有点位,不然你找不到坏件在哪

网友:
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
老师你好,Q58怎样转换出5VDUAL。我修到一块不出5VDUAL,Q58一脚测量有4V多电压,三脚有5V电压,二脚对地阻值386,无短路。

网友:
说得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
徐总发的都是好东西呀,,,好想去基地实习一下,,,有些还是看不懂的

网友:
法个发挥规范化飞过海

webmanager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配套图纸,一定要学

网友:
楼主技术牛人啊 学习到了

网友(2015-06-18):
不错!每天一进步,又学到不少新东西

网友:
上个星期接到块B75主板,刚好用上

网友:
请问svid是不是设定好的,好像这这个时序又回4系列了阿。。不像6系列了。。。是不是这样老师。。。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好文章,一定要收藏起来。

网友:
好东西,收藏先,有时间慢慢消化

网友:
已经收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写得好详细,先收藏好

网友:
B75好东西,比较新的,这东西现在好像修的还不多吧

网友(2015-07-30):
PDF下不来?

网友:
楼主高大上啊!什么时候我也能到这种境地

网友:
学习了,现在新主板时序要好好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虽然我没有遇到技嘉B75的版,但其他英特尔的时序应该差不多

网友:
有了这个 修台式机主板 棒棒的
(631 Bytes, 下载次数: 13)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太给力了,B75的板子,谢谢哈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写这么东西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写的太多 看的头晕

网友:
感谢徐总的无私贡献,可不可以发一个文字版的H61时序,是整体时序,而不是单个主板时序。或者来张时序图,带标号的,不然研究起来太麻烦了。。。永远记住徐总的那句话,他大爷的。。。

网友:
全是文字 表示伤不起,但是 对老师的辛苦 表示感激 时间过去太久了 不能加分 遗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时序!

网友:
好东西留下作参考用

网友:
大神在民间

网友:
电路真的好难懂

网友:
值得多研究学习

网友:
今天又来看这个帖子,还是晕啊,不行就背吧

网友(2015-09-12):
很好的资料,必须学习

网友:
看了!~~但是估计 记不住

网友:
刚好需要这个,谢谢徐工!

网友:
谢谢徐老GA-B75主板供电时序,现在很流行GA-B85-D2V-TM与GA-F2A88XM-DS2的主板,全国到处是这主板, 基本都被这种主板取代了,望时序早日出来。

网友:
徐总的贴就是精华呀,值的深入学习?

网友:
看文字头痛,最好有框图

网友:
多加了个rtcvdd点压,换其他班子是一样吗

网友:
徐老师的资料很详细

网友(2015-10-13):
徐老师就是给力 解决了此主板的故障 特回帖感谢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5-11-12):
我去5分没了

网友:
学习中,吾须多听多看多积累才是。

网友:
老师好厉害啊,就是板上没位置号头痛啊·

网友:
老师能不能来个图文并茂啊

网友:
太好拉,谢谢楼主啊,这样的文章对我这样的新手帮助很大啊

网友:
好东西,还有别的芯片祖的吗

网友:
分析的非常酷啊,太全面了

网友:
徐老师亲自写的时序果断收藏

网友:
徐总给力,,,,,所有的新板子都可以参考这个时序流程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真够详细的,收藏

网友:
头看晕了,下来慢慢看把

网友:
徐总.好老师.

网友:
要上配上截图 就更好了

网友:
好资料,下了PDF 对照看一遍。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楼主!

网友:
眼花 眼花 眼花 眼花

网友(2015-12-16):
有这个修板很快啊

网友:
好东西。新款的板子正好需要指导。谢谢老师。

网友:
不知道华硕的和这个一样不

网友:
谢谢老师无私的奉献,最新的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网友:
时序好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徐老师,看了您几个上电时序了受益非浅。再次感谢!

网友:
感谢LZ的精彩讲解!

网友:
好复杂啊,修一个班子才30块钱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认真研究学习

网友B:
RTCVDD通过R239改名为DSW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深度休眠供电1.05V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6改名为INT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1.05V待机供电稳压器工作.
  徐总,请问上面两句话如何理解:这两个1.05V稳压器是在PCH内部的?还是外面的?RTCVDD通过电阻发送信号到桥之后,桥再返回信号到外部,开启稳压器工作?

网友:
优秀的感谢

网友:
为了理解更加方便,现给时序配上图:
1.电池3V电压过RB电阻改名为VBAT,一路送到IO芯片100脚,用于检测电池电量.另一路送到D1的1脚,从3脚输出RTCVDD,给PCH提供实时时钟供电.
2.RTCVDD通过R239改名为DSW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深度休眠供电1.05V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6改名为INT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1.05V待机供电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7、C92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TCRST送到PCH,并且连接到CLR_CMOS跳线。
RTCVDD通过R234、C91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SRTCRST送到PCH。

RTCVDD通过R88改名为CASEOPEN

3.PCH给32K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给PCH。4.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5VSB,通过Q64降压得到3.3V的3VDUAL_PCH电压,送到PCH的VCCDSW3_3脚,给桥提供深度休眠供电
5.3VDUAL过R285,送到Q39的B极,控制Q41导通,使Q39截止,通过R267上拉得到3.3V高电平PCH_DPWROK信号,送到PCH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6.5VSB通过Q58转换为5VDUAL供电,5VDUAL再经过Q61降压,得到3VDUAL电压,给PCH的VCCSUS3_3脚、IO的98脚、PCI的A14脚、PCIE的B10脚提供待机供电。
待续..............................................

网友:
第一点在最后一个图片了

网友:
徐老师太溜了  收藏备用!

网友B:
继续将文字与图文一起:
第6点:

这个有点看不懂,还请大家指导。
再来看看这个信号:P_EN是如何产生,相当有意思,其中经过肖特基二极管就看不懂,也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
这个我们也不明白,按我设想D6第一脚应该是低电平(没去测),谁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VDD通过R239改名为DSW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深度休眠供电1.05V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6改名为INT ...

桥内部直接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将文字与图文一起:
第6点:

这里还有个延时,请看我另一贴子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