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显背光,外显亮

楼主(2015-04-01):
一款三星740u  ,接屏线内显有背光,外显不显。去掉屏线,外显正常显示,进系统显卡都正常,  换过屏线   压过显卡      应该 不是屏的问题。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屏供电看了吗

网友:
什么叫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啊 有屏换个屏试下 不麻烦,没屏 光接屏线试下 外接是不是正常

网友:
屏供电没有也会白屏啊,屏上的保险烧了呢,屏都没换,猜能猜到屏没坏么,就不能换个坏屏测测么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个确定好用的 屏试试

网友:
看下LVDS正常不  你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
直接做显卡BGA就行了

网友:
那就是显示屏有问题了。

网友:
先量屏接口位置。或桥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切换,如果是有可能是切换芯片坏了,上次有个联想的本就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