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M4010报警七声

楼主(2015-04-01):
M4010报警7声,北桥,显卡,CPU,都换了还是一样报警,bios也刷了
cpu

网友A:
还是北桥问题吧
换了2个北桥还是不行
详情

网友B:
屏线吧,换根试试
换板就可以了,不是屏线问题
详情

网友C:
7声就是北桥了,换一个新的吧,重做有时好不了
换了2个都不行
详情

网友D:
我通常就是加焊一下,换的话太贵 。
我以前修的都是加焊就可以了,这台见鬼了
详情

网友:
屏线 屏试试
板子的问题,换板就可以
详情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看看屏那头接口有没松

网友:
屏线换个试下 不然就是屏

网友:
应该北桥,我干了很多都好了

网友:
仅作参考 仅作参考 仅作参考

网友E:
先看下电流到多少啊 到1.0左右就是北桥了 要是到0.4左右就先查供电了
电流上到1.2左右
详情

网友:
DELL的七声基本上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换过,不行,
详情

网友:
前天换桥成功修复一台M4010 7声报警 ,今天也换桥成功修复一台M4010 7声报警,我遇见的8声报警的 有屏线和供电问题的,7声报警全是M5010和M4010,都是0752001坏,上次同行修了一台M5010 7声报警时内存坏的,LZ不妨试试

网友F:
换过北桥和显卡?是全新的?
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北桥换了两个,显卡换了一个,都是全新保上机的
详情

网友:
7声基本可以确定是北桥问题! 8声显卡 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G:
有一次修DELL 八声短报警 拆下光驱就好了。。
没有接光驱就接了屏幕
详情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H(2015-04-01):
这个要是我就放弃了,呵呵
刚放弃,不过手上有两块一样问题的
详情

网友:
7下北桥,8下显卡和屏

网友I:
七声报警还是北桥吧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J:
加焊不行的话 就换吧              北桥没商量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一定是桥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北桥问题吧

换了2个北桥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吧,换根试试

换板就可以了,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声就是北桥了,换一个新的吧,重做有时好不了

换了2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通常就是加焊一下,换的话太贵 。

我以前修的都是加焊就可以了,这台见鬼了

网友:
板子的问题,换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下电流到多少啊 到1.0左右就是北桥了 要是到0.4左右就先查供电了

电流上到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七声报警还是北桥吧

以前都是干北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是我就放弃了,呵呵

刚放弃,不过手上有两块一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次修DELL  八声短报警  拆下光驱就好了。。

没有接光驱就接了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过北桥和显卡?是全新的?
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北桥换了两个,显卡换了一个,都是全新保上机的

网友:
换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焊不行的话 就换吧              北桥没商量

换了,不行,这个型号好的机子起码修了有20台都是北桥问题的,

网友:
平时做桥成功率百分之95以上

网友:
还是北桥的事情,这机器修的多了,你看看桥下面的焊盘可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