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能给个正确答案

楼主(2015-04-01):
联想Y45O,暗屏,用手电照可以隐约看到图像,判断为灯管不亮,于是拆屏查电压,根据资料所说:高压板要正常工作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正常的供电电压,量板子上VLED和V_OUT 为19V,二接地端于主板接地端,正常,三,主板送来的3.3V或者5V 开启信号电压,量板子上LED_EN使能控制端是0V,泪啊,是不是这个LED_EN并不是资料所说的使能控制端,我搞不清楚,量其他点:P_PWN和L_PWN两点均为3.3V,请大神指点,之所以求助,我是想直接换屏,但我又怕判断失误,跪求指点.........

网友:
LED_EN就是开启信号,,这个为0,说明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所以不是屏的事,不要换屏,先查板子吗

网友A:
0V,你还不去修出3.3V???

网友:
老师,你能说清楚点吗??是主板还是屏啊

网友:
开启应该是3.3V…………往后查

网友B:
那个板子是直接淘宝的,这就说明卖家给我一个烂板子

网友:
那就是板子问题,直接换吧,修过不保修了,

网友:
是主板没有发出信号 ,所以查板子吧

网友:
这么简单,直接代换屏,你不就可以肯定是不是卖家吭你了

网友:
难道LED_EN就不可能出现个0V的吗??? 这个开启信号出问题了所以它是0V,供电正常,开启信号不正常,去修它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我已经叫卖家重新拿一块板来,在此向迅维各大神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0V,你还不去修出3.3V???

直接建议他买一节5号电池。

网友:
你断开 拉一个上去试试不就知道屏坏没坏啊

网友:
我不敢拉,要剪屏线.......这个信号是南桥的,以我现在的水平和设备,此等高技术非我辈所能为的........

网友:
我这里某人刚才想拉,被我及时制止,我说,你不把线路断开就直接拉,如果3.3V通过线倒灌回南桥,肿么办???

网友:
LED_EN是使能控制端!是0V就不正常了,应为高电平才能点亮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板子是直接淘宝的,这就说明卖家给我一个烂板子

有可能屏线接触不好,或屏线问题,屏好的

网友:
有时候IO坏也会引起暗屏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    开启信号没有   肯定暗屏 先修那个LED-EN吧

网友:
把3.3伏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我认为是主板,可是这个LED_EN3.3V究竟从那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