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A 奇怪故障!

楼主(2015-04-01):
同行送来一台E46A 电池可以开机,外置不开机!3V 5V均无!用稳压电源调到21V 一切正常 亮机!请各位支个招,21V适配器不好买呀!

网友A:
电池可以开机,可调电源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你说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以开机,可调电源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你说是哪里问题

我也知道换适配器 可以好,我哪找21V的 20.9 就不开机!

网友:
按不开机的流程修就行了,要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查点火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换适配器 可以好,我哪找21V的 20.9 就不开机!

要求有这么严格嘛!就差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
重点查ACIN,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正常  21V正常 重点查下保护隔离

19V的时候应该是不过隔离吧

网友:
按正常的电压  从第步保护隔离开始查  一步一步往后走  总能找到凶手的

网友:
怪!没见过

网友:
查下充电IC的AC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