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300手机摔了一下,外音喇叭不清且有杂音,求检修处。

楼主(2015-04-01):
三星 i9300手机摔了一下,外音喇叭变低了,不清且有明显杂音,插耳塞,输出到耳塞的音质正常。淘宝买了个总成更换上,故障依旧,貌似问题不出在外放喇叭上,求高手指明症结所在,谢谢。

网友:
摔过的机器,喇叭可能摔坏了,先换个它

网友:
刚开始我也认为喇叭坏,二话没说上某宝网购了一个下来,换上去后问题表现依旧,难道新买的也喇叭坏?!坏出的效果也一样效果偏低有杂音??显然不是喇叭问题

网友:
检查了下主板,没明显的脱焊现象,我推测是否某个元件问题导致输出的电压不足

网友:
查查是不是解码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