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路板独显上方部分电容被屏轴划脱落

楼主(2015-04-01):
电脑型号:Y470,N卡,过保。

故障表现:开机后,电脑画面变成波动较密条纹,只能隐约看出开机logo Lenovo。

初步排查:屏线断裂了2根绞线,D壳左上角碎裂,左轴脱离,金属划伤主板,部分小电容电阻脱落(不明位置和型号,下附图,望手头有板或者有图的朋友指明位置和型号,另有左数2,3位置焊点脱落,是否必须换主板),2块矩形芯片各有一角有损伤,不能看出是击穿还是划伤(独显是否工作不明)。

解决措施:更换屏线(淘宝货),D壳。固定屏轴。

第二次开机:电脑基本能用,BIOS设置为可切换,无法安装独显驱动(简意为系统找不到显卡)。独显开关可用但指示灯在除静电后亮过一次后不亮,设备管理器发现不了独显。

画面依然有3种小问题,分辨率感觉稍微降低;画面稍有抖动(频率不对,有点像白炽灯);左右亮暗不一致形成中央不明显竖线。

疑问:是否屏线(质量差或型号不匹配)导致画面有问题?

独立显卡不工作问题如何在没有多余主板情况下排查故障原因?如果另有外一台Y470,A卡,主板是否通用?

主板电容和芯片脱落情况如下图所示,主板上电容和芯片是否需要更换维护还是直接更换主板?

两芯片下各有铜线露出,不明是划伤还是烧伤。

黑线内为芯片位置。
http://tieba.baidu.com/photo/p?kw=y470&ie=utf-8&flux=1&tid=3672916456&pic_id=b3984d2309f79052b9d809a408f3d7ca7acbd525&pn=1&fp=2&see_lz=1
第一张位置的背面,黄色为胶污。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3672916456 图若挂了 请看这个链接

网友:
Y470的左边的屏轴与D壳易坏…………正好是显卡那部分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麻烦 我的上次也是Y470 因为屏轴问题造成么你有集显电压开启 ,到最后也没有搞定。

网友:
这机器通病屏轴老坏

网友A:
图片没看见 要是没有解决
明天联系我我手上有个板子 明天给你拍个清晰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看见 要是没有解决
明天联系我我手上有个板子 明天给你拍个清晰照片

tieba.baidu.com/p/3672916456 这个帖子有图 也是我发的 麻烦看下  谢谢

网友:
这机器底壳太垃圾了

网友:
联想当初培训时把小Y单手能把屏打开当个卖点,现在看来只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