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 明基E2220HDP程序

楼主(2015-04-01):
内容如题,求 明基e2220hdp程序 。
驱动板 715G3329-M01-003-004F
主芯片 TSUMU58EHL-LF-1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AOC 代工的机器,找不到原程序,可以找相同板子的其它型号的程序来试一下

网友B:
淘宝上看看 有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C 代工的机器,找不到原程序,可以找相同板子的其它型号的程序来试一下

谢谢,那我找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看看 有原装的。、

我还是颗小白菜,所以能修复的就尽量去想办法来修复,积累点经验

网友C:
  明基 应该不用刷程序哦

        可以改个   板子试试  看看是不是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基 应该不用刷程序哦

        可以改个   板子试试  看看是不是 驱动板的问题

已经试过了,可以确定是驱动的问题,
各路电压都正常,开关也有3V电压,一按开关,电压会拉低,但就是ON/OFF没电压,应该就是没开启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