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EA77T主板复位一直闪烁求租

楼主(2015-04-01):
检测 主板各个供电 和时钟都正常,PCIA15 复位3.3V也有但就是没隔几秒就跳到1.5V在跳回3.3V,PCI-E 复位脚3.3V也是这样来回的跳动,BIOS刷了,北桥焊了 还是不行,南桥周边的822排阻都换过了也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华硕的板子822容易出问题,你查以下VRMPWRGD和PWROK这两个信号稳定不,还有就是检查复位针电压会不会一起跳变,GB南桥容易坏,条件都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复位针脚电压也在跳变吗?属于反复复位,有可能是某个信号不正常,细查有无断线的。

网友:
这是AMD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子822容易出问题,你查以下VRMPWRGD和PWROK这两个信号稳定不,还有就是检查复位针电压会不会一起跳 ...

这是AMD的主板吧。哪里来的GB桥。

网友:
复位电压不正常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PCIE 复位不稳定  南桥虚焊  或坏

网友:
不会是电脑自动重启,所以电压才不断跳吧,按步骤检查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那就查PWR_GOOD

网友:
量U供电应该也在跳吧?

网友:
查下外设正常不

网友:
AMD的主板吧。哪里来的GB桥。

网友(2015-05-08):
同意楼主,楼主英明

网友:
那就换板子吧

网友:
估计BIOS的问题,要不重置再刷下看看

网友:
桥坏了换桥OK

网友:
查下复位前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