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D GA-770G 880G等系列A3+主板又一通病

楼主(2015-04-01):
如果你遇到上面系列的主板出现不跑码,跑C7之后又重启到C7,那你只需要将此板南桥加焊即可,因为这类板子都是没有时钟,而时钟就是南桥给的,所以直接加焊南桥就行!不用谢我,请叫我雷锋
!
通病

网友:
有时经验很重要,修多了,遇到这样的板子就可以秒了,,谢谢你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一试

网友:
学习雷锋,好榜样!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你雷锋

网友:
这个情况,技嘉的amd 770 780,南桥附近灰尘大、电池没电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大多洗板后不修即可恢复正常,不需加焊SB。

网友:
这个板子是坏得多,但是我修到加焊好的还真的没有

网友:
呵呵呵,雷锋哥啊

网友:
感觉amd双桥不跑码很难修

网友:
没有BGA加焊,用风枪低温加焊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wuxian1925
用热风枪加焊南桥2分钟 北桥3分钟半 风枪400度 4速 成功率50%
详情

网友:
这叫经验好吧

网友:
AMD很少加南桥,加了也没好几片

网友:
貌似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
双桥的有时钟芯片吧。

网友:
好经验呀,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这个可以秒杀的,不过还是谢谢雷锋了

网友:
不是桥啊....上几天修了GA 770 过不了内存..是边边的8脚IC 坏...出不了CLOCK 打波波很杂 ..0.9V ..然后..不断用冈枪吹这芯片..OK了...明天是芯片内部问题...懒得找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