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公共点后面大短

楼主(2015-04-01):
3.3v 399欧 5V 408 1.05V 6 VCCP-PWR 196 VCC -CORE 491 520 1.5V 500 VGA 1 公共电 4欧=  = 烧鸡1.5V电流0.2 2.5V 电流直接4.5A 没敢继续烧 在慢慢拆建 一开始机器B460是掉电重启 于是我把51123 13脚准备悬空的 后来看见边上电阻有个断线就连起来没悬空13  放壳子里 C壳盖在上面开始测机器 测了半小时没问题 准备下班了。。。惨剧发生了 突然就大短 我拔掉电源 拆机器 光板接电 一样大短 现在慢慢拆电容呢   / 补充 VGA 供电 上下管拆过 还是一样 管阻值正常 450 芯片供电也正常 /

补充内容 (2015-4-2 10:36):
用凤鸣当 在侧了一下阻值 1.05 45欧 显卡7欧

网友A:
这机器3v 5v芯片附近容易腐蚀,上管容易击穿

网友:
呵呵,蛋疼了吧

网友:
先排除电容吧

网友B:
等摘完电容如果还短,那就接着量上下管吧

网友:
估计南桥难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3v 5v芯片附近容易腐蚀,上管容易击穿

3 5 没短 目前=  =

网友C:
差点疼哭了 今天还拆桥 手贱提前拿 把边上的走线撕开了=  = 后来补点不好久 运气好 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摘完电容如果还短,那就接着量上下管吧

摘死人啊=  = 真的好多 还不好找

网友:
不要吓我 坏了 估计得陪啊

网友D:
电流直接4.5A 了还没摸着发烫的?要是MOS管,或者板层?只有它们散热较快,不易摸的着。

网友E:
B460 V460 打短首先要排查下铁壳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流直接4.5A 了还没摸着发烫的?要是MOS管,或者板层?只有它们散热较快,不易摸的着。

没摸 怕烧严重。。。 一触就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60 V460 打短首先要排查下铁壳MOS

谢 我新手来着 看到铁壳了 没先动 在拆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差点疼哭了 今天还拆桥 手贱提前拿 把边上的走线撕开了=  = 后来补点不好久 运气好 亮了

维修还是需要很好的思路,切勿心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维修还是需要很好的思路,切勿心急。

慢慢来吧 希望明天不太忙 不然就没时间去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摸 怕烧严重。。。 一触就拔了

你烧机大法跟没用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烧机大法跟没用一样啊?

4.5A 能烧的啊

网友:
3A电流 我上次都烧坏东西了 一小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吧 希望明天不太忙 不然就没时间去摸了

你们有那么忙吗?

网友:
MOS管啊,这还用拆电容

网友:
遇到这些问题换板,换了以后慢慢自己搞

网友:
CPU的上管铁壳烧了,把芯片一起换了吧。妥妥的,CPU估计也挂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铁乌龟挂了  这种机子报价最好带上CPU的钱  很容易烧U的

网友G:
电压调低点慢慢烧

网友:
用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电流 低电压要么只有0.2电流 要么直接4.5 我调不出2A 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调低点慢慢烧

难。。。调低没法烧 稍微高一点点直接蹦到4.5  估计就是那乌龟壳

网友H:
CPU供电管子烧的多 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管子烧的多 上管

可是 CPU对地阻值500欧啊

网友:
这样还有必要去搞么

网友:
烧鸡电压太低,10V 1---2A,保证你爽。。。。。。

网友:
估计要换板了

网友:
看最边那个铁壳肯定黄了

网友:
这机子干了好几台了,都是3 5V的问题

网友:
CPU上管  多半是

网友:
铁壳MOS管 挂了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