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ENQ e157925 94v-0驱动板接口求助

楼主(2015-04-01):
BENQ19寸高压一体板损坏,换了个通用板,但我是小白,驱动板没有接口定义啊,请大伙帮帮我吧。

网友A:
驱动板没有接口定义,原来的高压一体板上有没有接口定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没有接口定义,原来的高压一体板上有没有接口定义呀!

看了原来高压板的图纸  现在白屏

网友:
原来高压板的引脚定义

网友:
白屏!屏缺少供电了,查逻辑板上各供电。

网友:
很好搞 看原板走线就能推断的出

网友:
白屏好了,换了驱动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