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700 自检通过不显示

楼主(2015-04-01):
开机蜂鸣器能通过 就是不显示 GPU供电正常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有高手吗   能告诉我 该从那方面下手吗  急

网友A:
GPU、显存供电都正常的话,再查一下时钟晶振,不好就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显存供电都正常的话,再查一下时钟晶振,不好就放弃吧!

如何查时钟晶振 小弟是新手 怎么查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查时钟晶振 小弟是新手 怎么查好坏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废显卡有吧?拆下晶振换上试试。

网友:
测输出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