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0闪屏维修

楼主(2015-04-01):
此机有时开机整天都正常,但一出问题就会连续闪,严重的时候闪了就会黑屏,开始认为是屏线和屏的问题,但都换了故障依旧,拆开主板在不显示的时候测了屏接口的EDID波形正常,说明北桥(此机是INTEL集显)已经读到屏上码片的信息了,按照开机流程接下来查北桥开启屏供电和背光的条件,找开图纸查屏线接口: 经过测量发现4脚没有电压,4脚电压是由LID_SW#和LCM_BKLTEN经过与门U7011相与而来的,U7011 4脚没电压出来分析应该有三种可能,一种是LID_SW#和LCM_BKLTEN没有高电平,另一种是U7011坏,最后一种是被U7011 4脚的后级拉低了,最后一种情况应该不存在,因为我没装屏,而这个电压又没到其它地方;那就先查看是不是第一种情况,经过测量U7011 2脚的LCM_BKLTEN有3.3V属正常,而1脚的LID_SW#也有1.8V也属于高电平,但以前在其它主板的一般测LID这个信号印像中都是3.3V为什么这个只有1.8V呢,会不会电压低了导致的,接着查这个1.8V LID_SW#的来源,发现是由+V3A 经U7019转换过来的,
LID_SW#除了到U7011的2脚还到ICH8,U7019正常输出要为多少V由于没有数据手册查不得而知,心想如果是这个电压太低了,那我就把U7011的1脚和2脚连在一起再测4脚有没有输入吧,结果一量还是没有输出,莫非是U7011本身坏了,但这个与门不好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屏钱的3脚和4脚连在一起,再接上屏线开机画面出来了。

网友A:
是把它4脚接高电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把它4脚接高电位了吗

是的,没错!

网友B:
可能这样休眠会不会影响呢

网友C:
我看楼主很多贴了,,感觉是是个老师傅吧

网友:
这样做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4角缺个电压那3角的连一起  电压是一样啦会不会返修就不知道了   闪屏我还没遇到过  楼主很细心嘎嘎嘎

网友D:
最好断开四角再连上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断开四角再连上 ,

R9784我是已经取了,再把屏线的3脚和4脚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这样休眠会不会影响呢

把机子合上,屏就黑了,实践证明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楼主很多贴了,,感觉是是个老师傅吧

不敢当,学无止境,边做边学,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