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掉电

楼主(2015-04-01):
华硕k55d插电自动触发显示LOGO掉电,按开关不在触发,是哪里的问题。BISO刷过。

网友:
重点南桥,USB接口。

网友:
IO,南桥都有可能呀

网友:
外设问题居多

网友:
外设都去了,裸板了

网友A:
温控拆了  再通电试一下

网友:
PCH问题多点吧

网友:
是AMD  a8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拆了  再通电试一下

温控坏了会自动触发吗

网友:
我有一台UL30A一样毛病,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