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KL1 +1.8V 1.8VSUS短路

楼主(2015-04-01):
联想Y450 QD-KL1 RA1A

网友:
对地0V烧鸡是烧不出来的,只有查图看看去了什么地方。

网友:
应该有相连的电容吧  拆拆看吧

网友:
1.8时显卡的,烧鸡大法测

网友:
烧鸡大法测

网友:
南桥 挂了吧  1.8  好像给南桥供电用的、

网友:
本来想拆显卡了关键是图纸上1.8VSUS只去了PQ50 中间还有22欧的电阻 测电阻是22欧(1.8V 1.5V 1.05V电源小板已经取下来了)所以这个说不通啊

难道板层之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