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发贴了,来冒个泡吧====联想LT2013WA显示器暗屏维修

楼主(2015-04-01):
联想LT2013WA显示器暗屏维修
开机暗屏,LED显示器 背光未点亮。
拆机,发现LED 升压部分ICOZ9998BNG
此型号IC 图纸,打开图纸查看,分析。
看图纸,查得VIN    EN    都正常
还有VERF 参考电压   也正常.
RT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看有没有波型,这步没有测。
以为IC本体 MOS   有问题,最后查得MOS管的确坏了。。。
IC本体并没有坏。。。。。。。换过还是一样。。。。
再看看芯片其它脚的条件。。。。
测得芯片第三脚OVP  为过保护,,超过2V 就不输出。。。。
实测电压为4.5V左右。。。不正常
追线,找到与其相联的,两个分压电阻  R815  R816
R8151004标识的电阻,测得值正常,但装回后,上不了锡,又在料板上找了个1004电阻装上。。。。
开机,OVP 回到正常电压,,,,,灯条也点亮,
最终问题,是这两个分压电阻不良,导至OVP电压不正常。从而芯片保护,不输出。

网友A:
遇到很多都是简单的,就没有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都是简单的,就没有写了

楼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C:
期待你修个复杂的记得发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修个复杂的记得发帖哦

手上有两片,可修的料板,有空得修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呵呵,你是说版主很低调是吧

网友D:
贴片电阻头部焊接部分脱落了!

网友:
大神,好牛比,点赞

网友:
谢谢楼主给一个思路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不错,我又学了一手,资料也很好.............

网友:
这才是修显示器真正的高手,,修到电阻去了,如果直接带换LED板子的都不是高手。。。换都会,要修好才是技术;。。

网友:
显示器很少修

网友:
分压电阻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下次有机会也修修,一般的话我都直接改LED高压啦

网友E:
没修过升压板的表示亚历山大。想楼主学习分析

想问楼主  这个是怎么知道的: 测得芯片第三脚OVP  为过保护,,超过2V 就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修过升压板的表示亚历山大。想楼主学习分析

想问楼主  这个是怎么知道的: 测得芯片第三脚OVP  为过保 ...

芯片手册PDF

网友:
这种案列确实很经典!

网友:
原来修显示器也可以像修电脑一样查电路图,维修水平有待提高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资料也很全啊

网友:
发些各个型号的显示器主板图纸及维修资料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阻头部焊接部分脱落了!

815如果脱落或虚焊了,那OVP应该是0V,现在电压偏高应该是R816阻值变大或R815的阻值变小。

网友:
看来楼主 四个搞研究的 像这种 二手电源板才20左右 换了 直接 收钱

网友:
楼主这技术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都是简单的,就没有写了

同学你好厉害哦

网友:
小白进来向楼主学一招............

网友:
高手呀!要是我修就改LED高压板

网友:
很多显示器黑屏都是管理芯片保护了。

网友:
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能变成钱,才是王道,,,

网友:
遇到不少,就是没修好过,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高手, 直接分析电路部分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