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英特尔平台双桥独显。刚触发就掉电,电源指灯一闪即灭。

楼主(2015-04-01):
联想Y450-英特尔平台双桥独显正反面各2片显存-板号DA0KL1MB8D0 REV_D。

这是同行拿过来的,说一声开不了机,就留机走人了。

刚触发就掉电,电源指灯一闪即灭。看电流表好像 才到0.02就掉了。

不管它,拆了再说。

好啦,裸板到手,一看,我的天呀。竟然是二修机,所有的供电芯片都加焊了一遍,焊油弄得到处都是,还好双桥显卡IO芯片没动过,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先打了一遍所有电感阻值,都挺正常的,只好拿出法宝了,图纸展开,哈哈,有时序图的,真好了,世界有救了,那我们就按时序来吧。

上电一测,3.3伏,5伏待机电压已经出来了,那我就随机挑选SUSON来测吧,高电平3.3伏完美的出来了,以上的时序就不用测了,应该是正常的了,往下就是MAINON,在哪里呢?看图EC的95脚,一看实物,还是最边的一脚,很好测,快速的从1.6伏掉到0伏,正常应该是3.3伏左右的,绝不可能是1.6伏,怎么知道呢,下图有证。

看这里,有个上接,这就是我的肯定。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会只有1.6伏而已,MAINON这个信号到底是EC本身发出的信号不良,还是被哪个坏蛋用手拉低了呢?
我是这样做的,我把EC的95脚挑起来开机测试,还真的出来了3.3伏哟,到这一步我还是不死心,还是怕它信号不良,因为这个MAINON信号虽然是出来高电平3.3伏了,但是我还是掉得太快,一闪而过就没有了,我又做了一个如下动作:
我从3.3伏电感接一个103的电阻再接到MAINON信号上,再开机测试,竟然只有瞬间的0.6伏,这下我可以肯定是被坏蛋拉低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MAINON这个信号又去了哪里,看图吧。

这么多,不可能一个一个芯片拆吧,那不得累死呀,仔细看,每个芯片都有一个电阻相连,那我简单的拆这个电阻不就可以知道啦。
好像上天有意作弄我一样,我认为最没有可能竟然是真凶,就是它

声卡芯片供电5AVDD,拆掉它,料板补上,开机电流完美上去,联想LOGO漂亮的出来。
没有这个配件的话,直连1脚 和5脚 应该也是可以的。

上家应该是刚进门的,这样的都问题都没修好。

下面是本机的BIOS和图纸,我都贡然出来了,大家也拿点国家的分加给我吧,写贴真的不容易。

BIOS联想Y450-英特尔平台双桥独显正反面各2片显存-板号DA0KL1MB8D0 REV_D.zip

图纸联想Y450-英特尔平台双桥独显正反面各2片显存-板号DA0KL1MB8D0 REV_D.zip

网友:
这个450 是广达的板 一般要是掉电也许更多会查到HWPG
声卡拉低 MAINON的不多见

网友A:
这个活儿量可够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儿量可够大的!

是够累的,几乎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搞定它.

网友:
广达主板的掉电 分析的全面 楼主赞

网友:
看着简单修着难啊 ,   哎,,,

网友:
这个案列确实很经典!

网友B:
声卡拉低 MAINON的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拉低 MAINON的不多见.

不是声卡,是声卡供电的那个转换IC的信号开启脚拉低的。

网友:
修过类似的机器,昨天刚修到,是联想的G470,楼主不知发现没有,刚开始掉电的时候,直接从0.02掉到000了。其实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个Y450

网友:
有个板子的实序图对于我们这些记不住的确实好修多了

网友:
楼主你可真有耐心啊 ,还好技术不错修好列

网友:
说实话,这个机器问题一大堆,掉电是最常见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显卡驱动,只要打上就会不定时黑屏或者掉电,甚至有可能死机,这是我遇到此机最多的问题,解决的很少,因为很容易返修,特别是玩游戏的返修很快!

网友:
有时序 就是很好修 。。。

网友:
你的耐心真好  要是我恐怕不行   支持你

网友:
这个修者需要耐心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就修 不出来

网友:
这个板子掉电修的多的是转换电压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修机真是精华了。学习中

网友:
同学好厉害哦

网友(2015-05-01):
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