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_OFF#是什么信号啊?谁能帮帮我 感谢

楼主(2015-04-01):
DISP_OFF#是什么信号啊?谁能帮帮我  感谢

网友:
字面上的意思是背光关闭

网友:
背光关闭正常时候应为高电平 起到背光开关作用
在一些宝龙达代工的主板中常用这个信号

网友:
关屏信号。。。。。。。。。。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如果电压为低电平,那就关闭显示输出(背光)

如果这个信号是高电平(一般都是3V左右),那屏幕背光就是正常开启的

满足背光需要三个条件,这只是其中一个条件

网友:
谢谢大家  谢谢版主

网友A:
感觉修机器 如果耗太久 就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机器 如果耗太久 就没有意义

生意不好做啊  没事的话  也可以研究下 昨天我弄了一天  费神的

网友:
3.3V背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