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5-04-01):
今天接一台联想 E430,插上电流表0.01,按开关没有任何反映,首先测量待机3、5V,发现没有电压,待机芯片标识为EM=实为RT8205待机芯片,测量芯片13脚EN有3.3V,8脚与17脚VREG3与VREG5 3、5V线性电压已正常产生。

接下来就是两路PWM开启,1脚ENTRIP1和6脚ENTRIP2,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此引脚直接接地为关闭PWM输出,通过*K电阻接地设定过流阈值,此时无PWM供电应为直接接地,找到所连接的PQ405测2、5脚为5V高电平,正常状态下应为低电平。

继续追查来到PQ406,要使PQ406导通基极必须为高电平,EC_ON和MAINPWON必须为高电平且PQ407必须截至,BM#必须为低电平。

经测量EC_ON和MAINPWON都有3.3V,但是PQ406的基极还是为低电平,那就是PQ407导通拉低了PQ406,实际测量PQ406栅极有3.3V高电平,那就只有BM#这个信号没有拉低+3VLP,从而使PQ406截至,拆掉PR420电阻后3、5V都出来了,更能验证是BM#这个信号的问题了,追查BM#发现来自EC的128脚。

测量EC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最后就剩下程序有问题了,因为EC是带程序的,所以就订了EC,回来装上,待机0.005点开关0.049,装上CPU内存电流上到0.1左右,测量除CPU与集显电压外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追查CPU供电IC ON NCP6232A工作条件,发现1脚VCC1.1V左右,正常应为5V。追查其来源。

追查其来源来到U2301,测量其漏极5V正常栅极0V不正常,正常应为高电平,测量SUSP为低正常,+VSB 0V不正常。

追查其来源是经过PJ201转换名称,实际来源PQ202,此时PQ202栅极要为相对低电平才会使之导通,要使之导通PQ203必须导通则+VSB_EN必须为高电平。

实际测量PQ202栅极为19V,+VSB_EN为3.3V,证明PQ203损坏,换掉之后电流有三次跳变,接屏亮机。

网友:
感觉修机器 如果耗太久 就没有意义

Tee

网友:
你牛,这样也能修出来,功力不一般,加分给你

网友:
一步一步按步就班,总会找出问题的真相出来,这次牵扯的范围还是挺大的

网友:
学习了啊记得了

网友:
分析特好,谢谢分享,赚钱难。感觉修机器 如果耗太久 就没有意义、

网友:
楼主,分析的清晰。

网友:
条理很清楚,修的不错

网友:
请问BM#这个是什么啊 是电池电量监测吗?

网友:
这种ec是可以刷程序的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

网友:
楼主的思路特别清晰根着查找非常好判断

网友:
大电感都测完了,转换供电也是不可忽略的,前两天修了台一体机,也是个1.1V的小电压芯片,没有输出电源好信号,导致故障。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熟悉,又是一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思路清昕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功底深厚啊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咯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分析

网友A:
“经测量EC_ON和MAINPWON都有3.3V,但是PQ406的基极还是为低电平,那就是PQ407导通拉低了PQ406,实际测量PQ406栅极有3.3V高电平,那就只有BM#这个信号没有拉低+3VLP,”这个标注红色的PQ406是不是应该为PQ407?因为只有PQ407栅极为高电平,才会拉低PQ406的基极电平,使PQ406截止。

网友:
真能坐得住,

网友:
思路对了修起来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测量EC_ON和MAINPWON都有3.3V,但是PQ406的基极还是为低电平,那就是PQ407导通拉低了PQ406,实际测量PQ ...

对是PQ407,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分析很好。小白看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板思路好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上月修过一模一样的,故障是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开机正常。测的pr215和pr214分压不对。换了俩电阻,电池电量低于一般又开不起。最后换了pq202,彻底解决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e40 和 e420  e430  e520 都是ec带的程序

网友:
牛人,这么多固障,要是没有点位,找元件也得半天

网友:
你牛,这样也能修出来,功力不一般

网友:
不愧是迅维出来的大神,这电路分析的头头是道的

网友:
这个E430 EC有程序比较烦人

网友:
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