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某实地学员的第一贴昂达AM2复位修复

楼主(2015-04-01):
        像我这种年过三十的人,当初决定来迅维学习的时候,本以为会是学员中年纪最大的了。经过春运的人山人海,紧赶慢赶总算是赶在基础课开课前一天到了学校。一看比我年纪大的老兄一大片呀,真正让人体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名话的精髓。
        初到深圳,可能是天气不太适应,感冒了大半个月,昨天晚上去打了点滴,今天精神好多了,心情不错,终于有空来一贴。本人语言总结能力不强,有些地方说得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各位坛友多多指点。让我可以早日脱离小小白。
        言归正传,台式主板学习过程中,要求修触发故障主板五块,供电主板五块,复位信号主板三块老算实践合格。今天下午拿到一张昂达580 AMD的主板,要求修复复位,全板图就不上了。因为手机效果不好,等会儿再上其它图。
        按照老师的要求,依次把待机供电,USB供电,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进行短路测量,对地值都正常,下一步插上ATX电源,AM2的假负载,PCI的诊断卡。最后电源通电。此时诊断卡待机灯亮,好了,待机正常,按AMD的上电顺序,再测内存DDR2的电压正常应该是1.8V,实测1.77V,还算正常。测到CPU供电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没有。按照前几块板的经验。断电先测CPU供电上下管,果然让我发现一个下管值不正常,果断先拆下。随后依次测量每个上下管,都OK,接下来找到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脚位图,再上内部图,从图上可知,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主要由7脚VCC供电,1,2,38,39,40VID0--VID4。37脚EN开启。BOOT是芯片内部自举升压产生。实测7脚供电5.17V,正常。EN脚3.13V,正常。但是BOOT自举升压没有电压,芯片肯定有问题了,打报告向老师申请芯片。此芯片是QFN封装,可是焊接考试的科目哟,三下五除二换好。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各个脚位不能相连,不能虚焊。国产手机差,不要见笑。
        先不急着上电,再测一下CPU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OK。通电触发。先测CPU供电每个上管的G极3.73V,那么CPU供电应该能正常输出了。此时断电,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正常的下管装上。再次通电,测CPU供电1.67V,正常。更让人惊喜的是。CPU复位也跟着一起出来了。说的是修复位,不如说就修了CPU供电。
以下是复位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
复位灯亮一下就灭

到此维修结束,第一次发贴,只为小小白们共同学习。大师看了不要见笑。最后祝大家都能学到真本事

网友:
支持一下老哥,老哥的图呢?

网友:
第一次发贴。图片太多没有上传成功,这里补上

ISL6566的脚位图
ISL6566的内部结构图
CPU供电输出
CPU复位电压
诊断卡复位灯亮了一下就灭

网友:
进过迅维培训的都了不起!羡慕。

网友:
AM2的CPU供电1.67V有点偏高了,一般是1.3V左右

网友:
CPU电压过高是用假负载吧,用CPU应该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
思路清晰,继续努力。童鞋

网友:
有所长进了

网友:
看来我也要报名了, 最起码的电路知识都不懂

网友:
我也该去训维 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羡慕啊,对于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果然很强,看来在迅维基地待过的同学,都是很强悍的。

网友:
回头也去学习

网友:
不错啊 !!!思路正确!!!!

网友:
迅维的人才非常多

网友:
AMD   桥不好做啊   没复位  看着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