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943NW改LED背光失败,显示白红绿蓝色条。

楼主(2015-04-01):
在网上买了LED背光改装套件,该套件的LED驱动板有四个端口:VCC、GND、ENA、DIM。
由于943NW的电源板是一体化的,220V输入、12V/5.1V/3.3V输出、高压板,以及背光控制线接口都在上头。
第一个问题:自己改线之后不管VGA有无信号、VGA线是否插入,LED背光都是亮的,是LED驱动板的接线我接错了么?
我的接法:
LCD驱动板A-DIM    接    LED驱动板DIMLCD驱动板B-DIM    悬空
LCD驱动板ON/OFF  接    LED驱动板ENA

电源板A-DIM          悬空
电源板B-DIM          悬空
电源板ON/OFF        接GND

其他连线未改

第二个问题:在继续改LED驱动板接线的时候,不知是触碰到了哪里,显示器通电后,不再受VGA接口控制。通电就显示横向的白红绿蓝色条,且亮度由左至又亮度降低(貌似是三星的什么测试模式?),且显示一段时间后会白屏(估计背光这个时候本应该是关闭的,可能本应改关闭背光黑屏?),之后又变成白红绿蓝色条,两者就一直这样交替显示。怎样才能退出这个模式让显示器恢复正常显示的状态呢?

网友A:
背光还是改对了,不然你也看不到显示白红绿蓝色条,只是驱动板到屏的联接出了问题,,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检查屏线,第一个问题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检查屏线,第一个问题有点看不明白。

只要显示器接通了电源,LED就一直是亮的。平时电脑关闭的时候背光该是灭的,但它就是不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显示器接通了电源,LED就一直是亮的。平时电脑关闭的时候背光该是灭的,但它就是不灭。

那还是背光板的开启脚ENA接的不对!或是触发电平互为反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背光板的开启脚ENA接的不对!或是触发电平互为反相。

感觉不是反向,不然在之前还能显示图像的时候,背光就不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检查屏线,第一个问题有点看不明白。

多次检查屏线,故障依旧,偶然发现LCD驱动板上的3.3V三端稳压发热比较厉害。只给驱动板供5.1V电,测得5.1V电源输出电流250mA,三端稳压3.3V输出电压正常,LCD驱动主控芯片也开始发热了,难道是主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还是改对了,不然你也看不到显示白红绿蓝色条,只是驱动板到屏的联接出了问题,,

多次检查屏线,故障依旧,偶然发现LCD驱动板上的3.3V三端稳压发热比较厉害。只给驱动板供5.1V电,测得5.1V电源输出电流250mA,三端稳压3.3V输出电压正常,LCD驱动主控芯片也开始发热了,难道是主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这就不是   背光 的问题了        这背光是改好了     出现红绿蓝   就是去驱动板上的 问题了

   看看那是不是    哪里让你把   电阻电容给吹掉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程序,出了问题啊

网友:
没那么复杂的,三星的显示器就是与众不同,你把驱动板给整坏了,连驱动板也得换了,三星很挑剔

网友:
诸位,我现在又找了一块驱动板接了上去,还是一样的症状,难不成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