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楼主(2015-04-01):
客户拿来时,3V待机芯片发烫,上下管全烧,后换,待机正常,触发直接1.2A,后又掉电到0.033,求大神们分析。能再次触发

网友:
掉电前测下供电出全没有   CPU复位  平台复位有没有

网友:
二级供电没出全!或PG信号不全。

网友:
按时序来修,量跑到哪了

网友:
测试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撒。晕死

网友:
好像是显卡的总线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