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V2.0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4-01):
今天接一台华硕M2N68-AM SE2 V2.01,插诊断卡复位灯没有一闪即灭动作,一般为无复位,无复位一般是缺供电或无时钟,根据NV芯片组时序测量内存供电0.34V,桥供电0V,VDDA 2.5V,CPU供电1.2V,总线供电0V(感觉桥也有问题,因为根据时序只有前面电压都出来后桥才会发出CPUVDD_EN)。先从内存供电修起内存供电IC用的是APM7120,测量其工作条件1脚12V,5脚12V,7脚2V,2脚4脚无输出,且上管漏极有5V稳定电压,由此判断是POU2损坏,从料板拆了个RT9214进行代换,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
现在AMD单桥的出现问题就是通电就掉电

网友A:
怪了!按时序看内存供电不正常怎么会出CPU供电呢?

网友:
APM7120是经常坏,我修了几个了,原来RT9214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怪了!按时序看内存供电不正常怎么会出CPU供电呢?

有几次我发现AMD平台的CPU供电居然是固定供电分压而来,可能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和精力不严格按时序来走。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难道现在华硕的板都不按时序走了?

网友:
这两个芯片通用

网友:
学习了,.多看你们修才会

网友C:
很明显,CPU开启信号是+3V上拉,受控于南桥,现在南桥还无供电。
只能说明那个复合二极管被拿掉了,或未装。
所以CPU供电不受时序控制。

网友:
经典的 桥无供电板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次我发现AMD平台的CPU供电居然是固定供电分压而来,可能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和精力不严格按时序来走。 ...

说的很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
APW7120爱坏,就像822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CPU开启信号是+3V上拉,受控于南桥,现在南桥还无供电。
只能说明那个复合二极管被拿掉了,或 ...

分析的有道理,还有一种情况是二极管坏了(正反向都无穷大)。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根据时序。  都量到桥供电不正常了。  都没必要测VDDA。cpu供电了。

网友D: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这片主板的图纸,小弟我急需图纸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这片主板的图纸,小弟我急需图纸修主板。

论坛就有点位图。

网友:
看贴最大收获是:原来还有不按时序的

网友:
APM7120是经常坏,我修了几个了,原来RT9214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