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机箱入侵!请检查您的系统致命的错误......死机

楼主(2015-04-01):
客户拿了台主机来,主板是华硕的F1A55-M LX PULS开机出现chassis intrude!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机箱入侵!请检查您的系统致命的错误......死机)放电清了CMOS重新开机出现F1按进去保存重启之后还是这样,现在的华硕主板上都没有chassis这个跳线了,进去CMOS里面也没发现这个选项都不能关闭,晕死,有些人说吧CMOS跳线旁边的小三极管去掉发现也没用,还是这样,,各位大神有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的吗??这个貌似只有华硕主板才出现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都没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系统坏了,重做一遍系统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分下区,重装个系统就知道好不好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但开机画图显示没有键盘,如果你是已经插了键盘请检查键盘接口电路,或者查一查IO的资料看看

网友:
把CHISSIS弄成高电平就行了,有些板上有跳帽

网友:
这个功能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没跳线的还真不好弄。试下6楼的方法看下行不行

网友:
刷过BIOS没有???查查USB,,键盘有没有短路!!

网友:
把三级管。去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