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AOC TT22W90PS 显示器 一半偏蓝一半正常显示

楼主(2015-04-02):
求助AOC TT22W90PS 显示器 一半偏蓝一半正常显示
  通过VGA 线刷了 论坛上下的程序之后 不开机了  按开关电源键   没有反应  ISP编程器读取芯片 读取不到
  求怎么恢复??
屏号 三星 LTM2201-L01
  驱动板 715G2507-1-K

网友:
求大神支招!

网友:
芯片拆下来用好的程序烧录进去再装回不就成了吧

网友:
只有取下芯片,在编程器上刷,不行买一个同样的芯片刷

网友:
换了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A:
真的是驱动板的问题,我还依为是的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驱动板的问题,我还依为是的屏出问题了/

也有是屏的问题的可能的 但先从驱动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