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报0200:failure fixed disk 0

楼主(2015-04-02):
(图片)

网友:
先刷下BIOS,再测硬盘电源。

网友:
BIOS写了好几个了,也不行,

网友:
接口供电正常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为硬盘兼容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是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卡LOGO。有硬盘坏。光驱坏,网卡坏,声卡坏,还有就是南桥坏。。

网友:
不插光驱结果是否一样额

网友:
摸一下网卡很烫不啊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A:
可能是有其它外设导致的挡LOGO不要纠结在硬盘上

网友:
楼主这个修好了吗修发子说下是哪儿的问题哈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个人感觉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第一感觉是BIOS,不知楼主修好了么,桥的问题我没遇到过,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桥问题。

网友:
有答案了嘛?解决没?

网友:
感觉还是像外设啊。裸板,然后把声卡 网卡 无线 都拆掉。

网友:
既然你们硬盘换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的话,那就是主板的问题,先查供电!

网友:
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换南桥应该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其它外设导致的挡LOGO不要纠结在硬盘上
大神言之有理

网友:
光主板试下

网友:
感觉楼主没必要折腾了,这板子超便宜,直接换了,少赚点就是啦

网友:
这个报错不是硬盘就是桥吧。。。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没搞定。

网友:
SB和BIOS都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bios 里头没有设置好。

网友:
这真是奇葩原因 ,

网友:
提示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信号上的问题

网友:
既然你们硬盘换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的话既然你们硬盘换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的话

网友:
看下你的SATA接口是不是氧化

网友:
进B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改一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