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开机滴滴滴响个不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2):
联想G485开机滴滴滴响个不停是怎么回事,不进系统

网友A:
把键盘拆了看还响不响

网友:
先拆键盘,再拆外设,直到不响为至。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一个个拆掉外设,看看是那个坏了

网友:
我有个G475也是 过LOGO就响 换键盘好了  你是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拆了看还响不响

谢谢拆键盘后不响了

网友:
键盘连键了吧    拆了看响不响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把键盘拆下来,砸砸重新装一次

网友:
有响声一般键盘连键  刚一个G580 一样问题换键盘解决 拆开一看进夜了

网友:
有时候装系统很慢很慢,但硬盘是好的,也可以取了键盘试一下

网友:
像这种报警的一般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一般!

网友:
键盘吧,拆了试下

网友:
录音。看看是键盘报警,还是麦克风Boost导致喇叭蜂鸣。这种直接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网友:
我晕 这尼玛有什么好提问的??常识性的故障 。。。还求助 。。。。晕死

网友:
首先把键盘拆了试下

网友:
一般是键盘或外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