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哪位师傅知道IVO-M190MWW4升压芯片的型号啊?

楼主(2015-04-02):
屏的型号:

屏电路:

故障现象是白屏,升压IC供电脚短路!该芯片上标有两行数字:
上面一行是:0141 下面一行是5517,哪位师傅知道它的具体型
号麻烦告诉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5517  有的卖好像15元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17  有的卖好像15元一个吧

谢谢!淘宝上搜了一下,是G5517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碎屏的剪板

网友:
修屏电路都是很厉害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把那个芯片拆了也还是短路,再把12V那一路电容一个个的都拆了还是短路……不知道咋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