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灭,黑屏

楼主(2015-04-02):
东芝笔记本 dynabook satelite txw/69cw,故障现象:一开始机器进入到登陆画面死机,强制关机,重启,就出现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黑屏。去年已经换过nec大电容。请教各位师傅怎么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把电容替换掉试试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有可能还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先自己好好检查看看

网友:
用330或470小电容再换一次看看

网友:
重新换电容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重换大电容 或套个硬盘试另一系统试试

网友:
电源启动后,鼠标不亮,但是usb电压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电容或者换掉

网友:
换电容吧   别用NEC的了  用6个 330的  呵呵  土法挺好用 我从没订购过NEC大电容

网友:
用4个 330  就行啦

网友:
一年前已经换成6个330电容了,现在进不了bios,hei

网友:
一年前已经换成6个330电容了,现在进不了bios,黑屏。鼠标键盘使用

网友:
已经换了nec大电容,换成6个330电容,现在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黑屏。测量cpu后面电容两端电压1v,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