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5-04-02):
H61-PLUS主板故障为不通电,目测6779D的RSMRST、caseopen0的外围电阻撞掉,找了二个33欧电阻,分别电压是3.3V  2.7V.触发PSIN,PSOUT有高低高跳变,SLP_S3  S5  一直3.3高电平 .求大神们支点下。

网友:
再仔细看看吧 还有没有撞掉的原件,也有可能是装的电阻不对

网友:
有没有图纸,,对照着换东西,,有可能还有掉件或者换的东西不对!

网友A:
SLP_S3#为高电平正常,查PSON#是否有变低电平或者中间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为高电平正常,查PSON#是否有变低电平或者中间断线。

pson# 5v  没有跳变

网友:
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是几脚和桥通信呢

网友:
今天就查了个主板,查的那个头疼,总线电压修好后,CPU3.5V,不敢上U,查反馈电路跑线跑的完全没有头绪,跑线真的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on# 5v  没有跳变

排除IO的PSON#脚位到ATX电源之间的问题,并且,PSON#信号之前的触发都正常,则可以判断IO坏,楼主说SLP_S3#一直为3.3V高电平,则不正常,因为在未触发前,SLP_S3#为应为低电平才正常,超版说的对,先查PSON#到ATX电源之间有无断电。